[液晶電視] 東元TL3287TW維修實例

楼主(2010-12-01):
本機故障情形為開機亮綠燈    無聲影
拆開電源基板     發現爆容     軟的
更換後試機     音量最大聲     其它按鍵失效
檢查音量按鍵失效     6各全換新
試機    完工

网友:
水唷!!水唷!!

网友:
$$入袋,恭喜了!

网友:
這麼軟!真好命啊!

网友:
我也愛軟的 ~CC 讚拉

网友:
軟的..好久都沒遇到了$$$

网友:
我也是好久沒有遇到了
都給我來硬的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好厲害的功夫~加油~加油~

楼主:
因為柿子 只挑軟的吃n_136|
(借用前輩大大的名言      改天再還)
硬的就不好吃ㄌn_073|

网友:
恭喜唷~~~~~輕鬆入袋....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感謝大大的維修經驗分享!。

网友:
小電容最好也一起換掉...

网友:
感謝大大經驗分享!

网友:
感謝大大的分享唷!!

网友(2011-11-07):
有軟的撿真好

网友:
32"真軟,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