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盜器喇叭故障

楼主(2010-12-01):
汽車的防盜器喇叭故障,無法發出聲音,用3用電錶量音圈是斷路的,請問有辦法修理嗎。

网友:
可以的
整個拿去材料行核對尺寸
該音圈跟可換式高音喇吧是一樣的
廣告宣傳車的"鐵吹"喇吧,也是使用這種音圈

网友:
一顆通用型的防盜喇叭約300上下n_133|

网友:
之前我的一顆 也壞掉 ~.............

网友:
買一個新的啦!!

看是兩線式或三線式的..

汽車電機材料都有賣,不會太貴...

楼主:
我已購買新的防盜器喇叭(6音,4條接線),拍賣買的含運才200元,有人要購買我再告知網址,此照片是單音的但外觀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