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機板完修後的動作!

楼主(2010-12-01):
請問各位大大
主機板完修,要灌win系統測試呢?還是有其他簡便的軟体來測試穩定度?

网友:
RAM test  ~ SP2004~ ...測幾小時 ~....就 暫時收工

网友:
我是會裝WINXP+BurnInTest燒機
然後睡覺,第2天起床在看有沒有問題

楼主:
可用 USB隨身碟+WINPE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風大是說USB安裝XP嗎?
那就須看MB_BIOB可否支援開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打錯了是BIOSn_110|

楼主:
用usb開機,內含windows PE iwn 這樣可以嗎?

网友:
使用LINUX光碟版開機測試,內涵RAM測試軟體!

楼主:
wason 大,指的是 red hat?

网友:
我會重頭到尾裝一次作業系統,因為xp在安裝過程如果硬體不穩定,大部份會裝不成功,由其是記憶體的部份,裝完後再上燒機軟體跑跑cpu、ram等..。最後就是玩玩較吃重的3D Game,以上都pass的話,主板就能放心交出去囉^^

网友:
主機板完修會安裝XP測試的我想大都是自用或是有多收測試費才有可能的,如完修價低且客戶不多付檢測費,通常僅跑DOS及簡易的XPE,如會完整安裝XP的不收費我想說說而已,不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