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 推出新的高度整合高效率 IC

楼主(2010-12-01):
因應 80PLUS  &  82PLUS,PFC的電源供應器,會越來越多
下列是PI官方發出來的宣傳與資料,給各位先進 前輩 同好 者參考
--------------------------------------------------------------------
PI 推出 HiperPFS™ 與 HiperTFS™
高度整合的高效率 IC,能大幅減少元件數

Power Integrations 新推出的 HiperPFS 與 HiperTFS IC 產品,針對 75 W 到 1 kW* 以下電腦、電視及家用電器應用中的高效節能電源供應器。

HiperPFS 高度整合的升壓式 PFC IC 能提供領先業界的輕載效率。主要功能和優點包括:

整合式 PFC 控制與 MOSFET;可減少使用高達 40 個元件
10% 負載時效率超過 96%,從 10% 負載到滿載的效率超過 95%
符合 RoHS 標準且無鹵素;230 VAC 條件下無負載功耗低於 50 mW
HiperTFS將一個具有整合式功率 MOSFET 的雙開關順向式轉換器與一個 TinySwitch™-III 待機控制器/MOSFET 整合至單一、小型化的 eSIP™ 封裝中。主要功能和優點包括:
節能效率超過 90%
小型化外觀尺寸可減少使用 30 多個分離式元件,且可靠性更高,成本更低。
適合 80 PLUS® 與 80 PLUS 銅牌的電腦電源供應器

http://app.en25.com/e/es.aspx?s= ... 092afd6a5ae0283b9c8

网友:
對於電源小型化的確很有幫助,不過這也代表了當該功率元件故障時,完全無法用代用方式,只能交換同系列產品~

网友:
那就一好沒兩好囉...

网友:
因為把控制電路與POWER MOSFET全裝在一起,連功率限制都做好,電路可以很簡單,但元件壞掉就要頭痛了
可以去比較看看電腦用電源供應器中的輔助電源電路部分,使用一般RCC式與使用整合型功率元件的元件數及電路複雜度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