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熱風槍風嘴改裝

楼主(2010-12-01):
原來是網路上買的風嘴,每次拆BGA時都很難拆下加熱時間要很久而且一邊起的來另一邊又起不來,焊上時都不容易焊好(會高低不平均)

old

old

請人製作一個風嘴試試
經過測試與原來的比起來順上多了,整顆BGA加溫後很順暢的就拿下了。
目前沒有要重焊的BGA所以還沒試試,相信溫度較平均應該會較容易成功
底下是用A4紙測試產生的,雖然還不是很完整但是感覺上好像還不錯、、、

不知各位大大有沒有測試看看、、、

网友:
原本的 風罩 很難用 ~...~~
溫度也是不均 ~...之前有用 白紙 測試過 ~
這種的 還會卡住 旁邊的 樹膠 或是東西

有看到對岸的這種 不知道效果好不好
想要買一個 不貴 ~45RMB~..
有風 風槍 所裝的口勁~.. 850 跟 ~8205 不一樣

http://shop59517943.taobao.com/

网友:
不知大大請人製作這一顆要價多少阿~~

楼主:
原本的 風罩 很難用 ~...~~
溫度也是不均 ~...之前有用 白紙 測試過 ~
這種的 還會卡住 旁邊的 樹膠 或是東 ...
引用 网友A:

大大要不要買來試試、、、

楼主:
不知大大請人製作這一顆要價多少阿~~
引用 网友B:

目前還不知道喔,我要做3種常用的規格,這一個還在試驗能不能改得更好所以連價格都沒問、、、

网友:
我有考慮 ~但是 大陸 買東西不方便 ~~~
不然 我就買了 ~..我本來還要給它買發熱磚來給我的 土炮 ~下面積加大
有跟賣家 連若過 ~~~可以寄台灣 ~
它門的 BGA 機都用這種
原本那種 風罩 ~要做 BGA 成功 ~溫度 角度 要自己找 ~

网友:
這太強了吧,很想看看改裝後的成果,加油!

楼主:
這太強了吧,很想看看改裝後的成果,加油!
引用 网友C:

    最後一張圖就是改裝前後比對,未改之前熱風不平均而且溫度上不來會造成BGA拆不下來,改過之後溫度上來了溫度也較平均(41MM*41MM)BGA開280度(管徑加長溫度要比較高)底部溫度約加熱到100度,約2.5分鐘輕鬆取下。

网友:
原來是網路上買的風嘴,每次拆BGA時都很難拆下加熱時間要很久而且一邊起的來另一邊又起不來,焊上時都不容 ...
引用 网友D:

有點可惜!!應該好好參考一下前面有人貼過的BGA專業維修台風罩設計。

(依照改良設計的觀點來看,那個300元的風嘴去削一削、鑽孔應該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發現你圖面上那個風罩與我剛開始的想法一樣,但是它沒有通氣孔若是將風罩壓低那熱風會出不來也可能會燒加熱線圈所以才改成現在這種形式的。

网友:
回復  carzy1kimo

我發現你圖面上那個風罩與我剛開始的想法一樣,但是它沒有通氣孔若是將風罩壓低那熱風 ...
引用 网友D:

如果開口開在如上的地方…效果會有改善嗎?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有試過單開洞於四腳上方,這樣可以通熱風但是BGA四邊熱度無法太低所以底下四腳再開洞讓熱風流通,感覺又好一點。

网友:
風罩的設計,基本是要以導流為出發點.
對8205風扇式的熱風槍,要保持原來的風量,開口要能大於原來的風口,才能導引熱風至四個角落.
注意風口是在側面,如果出口很小,風量變小,大面積晶片是不會均熱的.

网友:
風罩的設計,基本是要以導流為出發點.
對8205風扇式的熱風槍,要保持原來的風量,開口要能大於原來的風口,才能 ...
引用 网友F:

「導流」,正確答案!!

网友(2011-02-01):
連這個都是一門學問~值得學習

网友(2011-04-27):
謝謝大大的分享~這個太高階了

网友:
努力就有收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