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設備] RUBY HUB集線器會斷線維修實例

楼主(2010-12-01):
 這台RUBY HUB集線器是公司CIM的同仁拿給我的,狀況是連線超過半個小時就會斷線,先拆開來看看
HUB維修照片 001 (中型).jpg
看不出有什麼異常,想說電容會不會有問題
470uf 16V
結果才拆第一顆電容,就已經斷腳了,不會吧那麼脆弱!

斷了一隻腳

斷了一隻腳

剩下的電容,有三顆電容容值已經不對了

495uf

495uf

552uf

552uf

680uf

680uf

759uf

759uf

更換電容完成,測試一個早上應該沒問題了
謝謝收看!

网友:
都是電容的禍,謝謝您的分享。

网友:
我的單位裡面,曾經遇到過HUB故障,
導致於癱瘓了內部網路,機房裡的SWITCH燈號狂閃...
跳過SWITCH直上防火牆,就可以出去
最後找到那台故障的HUB,拔掉他一切就正常了...

网友:
我的單位裡面,曾經遇到過HUB故障,
導致於癱瘓了內部網路,機房裡的SWITCH燈號狂閃...
跳過SWITCH直上防火 ...
引用 网友A:

一分錢 一分貨
一般來說... 很多家用型網通設備由於成本低廉...會導致用料以及耐用度的降低!!!

网友:
小小電容卻影響那麼大

网友:
沒拆下來還真的看不出來耶!!

网友:
好範例,謝謝分享。以前HUB不良就直接當圾垃丟棄。

网友:
電容表的電池該換囉~
電表的電池若沒電會影響測量結果

网友:
我也遇過HUB壞掉會導致區網內的所有網路癱瘓,剛開始還以為是被ARP攻擊,後來才查出來有台HUB的某個port壞掉,就這樣拔掉插在這個port的網路線就好了!!!

网友:
感謝分享~~我公司的hub也掛了~改天有時間再拆來~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狼大提醒,會趕快換掉電池,真的會影響測值?

网友:
有些switch24小時運作,所以壽命也就提早到了..

网友:
電容品質差粉多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