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link DI-604 開機後無法完成啟動

楼主(2010-12-01):
本來開機後 前面這一排燈號
會從右到左一個一個按順序亮滅
全部報到一遍就可以使用了
現在每次前三個報到完就又從頭開始
按 reset 也沒用
拆開外殼 把所有的電容電晶體都量了一遍
IC 好像都找不到 datasheet
正在沒輒時
user 說上次修手機的經驗
http://bbs.pigoo.com/thread-24408-1-2.html
也許是 power 的問題
量起來 5.75 高了一些
但也還好啊
既然做就做到底
由 user 自己樵開吧
免的我由做 萬一弄壞還倒楣
敲 敲 敲 用力的敲
一打開
就看到兩個凸頂的電容
拆下來量量看
680uF ---> 97uF
330uF ---> 20UF
手邊沒有這兩顆
看了一下線路
原來這兩顆和一個線圈構成拍型濾波器
然後才送 5V 電壓出來
於是把這兩顆都換成 1000uF
上電測試
燈號順序正常了
但是體積是個問題
用力壓進去包好
再來做個連線測試
完修

网友:
本來開機後 前面這一排燈號
會從右到左一個一個按順序亮滅
全部報到一遍就可以使用了
現在每次前三個報到完 ...
引用 网友A:

    好樣的......原來可以這樣處理.

网友:
友訊的家用型網通產品 都是壞在變壓器居多

网友:
小弟也修過一台舊型有無線+Printer Server,原本拆主機本體一直看,看不出個所以然,最後也是量變壓器,輸出降到剩3V,也是把他給拆了~~到最後跟jackli大一樣,電容太大,最後是選擇把外殼給切開~~照樣使用~~哈~~

网友:
友訊的家用型網通產品 都是壞在變壓器居多
引用 网友B:

+1

遇過幾次這類的ip分享器
很大的幾率是變壓器掛點…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這麼棒的~維修心得解說。

网友:
D-Link常壞變壓器倒是真的~

网友:
真的很多都是壞壓!以前不知道,
壞了就直接丟了!現在都要撿起來!

网友:
以前送修過他家產品,結果回來,變壓器換新的。
果然都是變壓器出問題。
感謝分享~

网友:
我也遇過一樣的問題

都是電容惹禍

网友:
這種變壓器很難拆呀...
好像沒有完全不傷害到本體的拆法?

网友(2011-02-27):
我用烙鐵燒開.. 也是會傷到殼..

网友:
D-Link的通病>>>壞變壓器>>熱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