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8220 不開機 (2)

楼主(2010-12-01):
上次拆拆機就恢復正常
http://bbs.pigoo.com/thread-24639-1-1.html
以為已經修好了
不料才一天 又舊疾復發
這次每拆一個零件就重新接電
看看會不會變好
找出來究竟是拆裝誰變好的
終於找到是右邊這條白線的問題
只要一出現不能開機
就把這條白線拆下再裝回去就可以開機了
白線和黑線都接到面板部份
而它們都是同軸電線
由線的粗細和包裹的程度
應該是接高壓的線
在板子上註明黑線是 main
白線是 AUX
此版子的正反面
現在雖然找到解決方法
但每隔幾天就要拆裝一次
很是麻煩
誰知道應該如何徹底解決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奇問一下~這張不是無線網卡嗎??
高壓板應該都是裝在LCD的下方吧!!
如果會時好時壞~可以先拆DDR下來~用橡皮擦將金手指刷到亮亮的再裝回試試~

网友:
不開的時候 你有壓壓 橋嗎再開看看 ~?~....

网友:
不開機是能描述清楚一些
是開機無電源沒反應~開機進不去XP還是開機有電源沒畫面等等
會不會剛好是無線網路卡白色接頭下方的有些阿斯呢??

网友:
北橋915pm虛焊!!這一台遇到好像都是這樣!!

楼主:
謝謝各位回覆
有關症狀的細節請看
http://bbs.pigoo.com/thread-24639-1-1.html
我等等把兩條線都拿掉 如果是無線網卡 我乾脆不用
不然借一把熱風槍燒燒看

网友(2011-02-06):
請問最後有找出問題嗎???

楼主:
本來拿給金鼎去修 想花個錢一勞永逸
但因為種種原因 也沒修成
現在就將就著用吧
如果能借到熱風槍 我會把南橋熱一熱到時候再跟大家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