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LCD] samsumg syncmaster 710v 開機只會出現一個晝面

楼主(2010-12-01):
如標題開機只會出現一個框一直跑來跑去其中有RGB三個顏色小方塊上面顯示control cavo segnale
按任何按鍵都沒有作用只有電源可以開關開了也只有這個畫面接上VGA也一樣的畫面!!請幫忙!!爬過文好像沒找到類似的!!

网友:
在屏幕上看到“檢查信號電纜”?
答:
(連接使用的D - sub線)
檢查電纜連接信號

google後得到的...  義大利文的樣子

网友:
MCU資料遺失或掛了,更新一顆燒好程序MCU就會好。

网友:
MCU資料遺失或掛了,更新一顆燒好程序MCU就會好。
引用 网友A:

    +1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了實在是困擾了好久也爬了好多文也終於證實是MCU了!!感謝!!!

网友:
回复 网友B:

    +1

  祝您修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