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壞掉一定要買同型號嗎?

楼主(2010-12-01):
今天在用 ASUS  的線上更新 BIOS 時
更新失敗.....心想慘了

重開機後果然不能開了
拿去燒錄器燒也沒辦法燒,可能是壞了...

剛好有一塊板子
BIOS 都是 SST 39SF020A
用燒錄器一燒
裝上去,可以開機了

我想問說
原本更新失敗的BIOS是
SST
MPF
39SF020A
70-4C-NH
0216116-A

換上燒好的BIOS是
SST
39SF020A
70-4C-NH
0334080-A

一定像這種同型號的BIOS
才可以裝上原來板子嗎?

那購買BIOS,要怎麼購買?

謝謝。

网友:
回复 楼主:
照樓主說的不就是同型號了~
SST
39SF020A
下面的部份是產期序號
70-4C-NH
0334080-A

而BIOS使用不同的廠牌~一樣也可以使用~
只要容量跟寫入的資料相符就行~

网友:
EEPROM http://zh.wikipedia.org/zh/EEPROM
EPROM http://zh.wikipedia.org/zh/EPROM

現在應該都是EEPROM了…
之前的經驗是~封裝腳位跟容量一樣就行~參考參考!

网友:
儘量找一樣的會比較好...
原因... BIOS Flash tool有時會認FlashROM的型號!!

网友:
按照樓主說的,這一顆是2Mbit的EEPROM,只要是樓主的燒錄器有支援其它同樣SIZE的EEPROM,那麼就可以相容使用。
如超級牛所說,BIOS FLASH TOOL 有的會認FLASH ROM的型號,所以會有無法刷新BIOS的問題。

网友:
還是進dos刷bios比較安全..
現在bios都用flash rom儲存了
理論上裡頭兒資料一樣
腳位定義也都一樣 應該都可以替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