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楼主(2010-12-01):
(无正文)

网友:
可否說出你的主板編號及故障原因, 我想應該有很多人可以處理的..

网友:
cremaker 說的主板型號是指主機板的編號,好比說像ASUS P4S800-MX SE。
液晶螢幕無訊號有許多原因,例如螢幕訊號線壞;
您的板子可能是內建顯卡,所以可外接顯卡試測;
排除所有外在可能因素,再走主板。

网友:
aecom 大說出了重點..

另說我的想法..

一般賣場或是經銷商, 都是用 "換" 的, 很少是用維修單件的.. 所以你必需找專門維的人來修, 如你確定是主板問題, 不妨在站上找一下有否離你最近的熱心人士來處理..

現在 478 的主機板, 我想沒廠商在生產了吧.. 要換的話一定是 "要換的很多", 所以我想有兩個建議:

1. 先確認故障的原因
2. 請人維修, 一般在 300- 800 不等
3. 找出你的機型編號, 上網看看有無類似的板子來換, 一般在 800-1200 之間

你也可以先做一下交叉測試, 所謂交叉測試就是用不同的零組件來替換, 找出有問題的零組件..

個人不太建議把板子換成其它的規格, 如 478 換成 775, 所需的費用很高的.. 不如換台新的可能還划得來..

純建議啦..

网友:
478的板子幾乎都沒新品了,順x燦x應都會建議你換新升級,
坊間應該也有幫你換中古良板的,更換(處理費+灌OS)約2000左右,
若是升級的話約6000左右.....
但至少可以確認完修
若您可自行測試,那可省更多...

网友:
你的主機是ACER就直接拿去給ACER中區服務中心送修,在台中市文心路上。
不過你要有心理準備,不是很貴就是缺件退修這樣而已。
一般電腦公司都會建議你換新的,這很正常呀!要是我也會建議你換新的。
不然去電子街那邊,有一間是專門賣二手的,有在幫人維修主機板,可以送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