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IBM 主機板 EC-H22069P 簡單維修

楼主(2010-12-01):
這片主機板是前些日子向 ㄚ達大買的 4 片的其中之一片, 今天利用些時間整理、維修一下..

這 4 片板, 我檢查了一下, 都是有維修過的, 剩下來的 3 片, 在處理後, 會一一 PO 上來, 因為答應過 ㄚ達大, 要將維修的過程 PO 上來..

其實這片 IBM 的主板, 並沒壞, 可能是維修人員某個步驟忽略了.. 所以.. 請看以下說明:

▼ 主角:

▼ 拿到主板, 第一當然是檢查一下主板是否有異狀, 如零件燒壞、電路焦黃、接線脫落及短路.. 在 CPU 的其中一相上管, 如附圖藍點處, G 及 S 腳被剪斷(兩個紅點處), 可能是要測試該原件是否有問題, 我檢查了一下, 這個零件是好的.. 於是又重新銲回..

▼ 加上一顆  P4 賽揚 2.6 CPU 及在兩個記憶体插槽都插上記憶体(這可用來測記憶体插槽有無問題), 並接上 POST CARD, 上電, 開始跑碼了..

▼ 秀一張開機畫面

▼ 再來一張

-----

由於維修很簡單, 沒什麼技術性, PO 上來沒什麼助益, 但應答應 ㄚ達大, 所以還是將過程 PO 上來, 希望大家不要見外..

网友:
雖不是大維修 但讓我們這種新手增進知識,也是很有幫助,謝謝分享,很期待還有後續 !等你!

网友:
不論如何,對新手而言是很好的範例。

网友:
經驗加好眼力 恭喜完修

网友:
所以可能是因為一相供電被切斷導致供電不足無法推動cpu被打回票?

楼主:
所以可能是因為一相供電被切斷導致供電不足無法推動cpu被打回票?
引用 网友A:

這次維修, 我也滿奇怪的.. 怎麼會碰到這麼好修的..

我想原因可能是:

維修人員可能某個部份疏漏了, 以為這顆 MOS 有問題, 所以把 G 及 S 極剪斷, 量測是否正常, 但沒銲回..

所以我重新銲回, 裝上 CPU 及 RAM 就 OK 了..

网友:
cremaker大,真是眼大心細,這真的要很注意,才能發現啊。
感謝分享~

网友:
恭喜C大.賀喜C大.撿到"軟"的..

网友:
這塊主機板,在我這邊的時候,找不到開機排針,我就懶的理他了,
原來這麼軟,又學到了一個經驗

楼主:
這塊主機板,在我這邊的時候,找不到開機排針,我就懶的理他了,
原來這麼軟,又學到了一個經驗 ...
引用 网友B:

IBM 的 Front Panel 和一般主板不太一樣.. 大多是單排的, 而且沒 Reset ..

附張圖, 在紅點下方那 8 個排針就是了.. 不過它們並沒標示出來, 只能一一去試了.. XD..

网友:
不對阿~~要是PWM電路有問題他才會剪斷該MOS,若正常何需剪斷?

之前是CPU供電電路短路嗎?...(ATX12V四針對地短路)

楼主:
不對阿~~要是PWM電路有問題他才會剪斷該MOS,若正常何需剪斷?

之前是CPU供電電路短路嗎?...(ATX12V四針對 ...
引用 网友C:

我原本也是想可能是在 CPU 供電方面出問題, 如短路..

但量這顆 MOSFET 都很正常, 接上去上電 VCORE 也正確..

所以, 我也有點奇怪..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會不會是故意做的故障?

就是堪用良品報廢為了避免被人拿去牟利,所以故意破壞...

网友:
回复 网友D:

IBM P4主機板後期的8支腳接腳定義幾乎與圖片的接腳定義相同,沒有Reset,有兩組Power ON接腳

楼主:
回復  cremaker

IBM P4主機板後期的8支腳接腳定義幾乎與圖片的接腳定義相同,沒有Reset,有兩組Power ON ...
引用 网友E:

感謝..

我也奇怪, 這款為何沒標示出來, 另一款好像是 Rev 2.4(還是 2.6) 的就有椳示出..

我真的想不出為何 IBM 這類板子 SW-ON 都要用到兩組..

网友:
撿到軟柿恭喜完修

网友:
C大 我也有這張主機板,原本使用正常,有一天開機就只能開到您PO的最後一張圖那裏,就部會動了,進BIOS 可以看見硬碟容量,但是看不見廠牌型號,想要重灌XP,換排線,換光碟機,隨身碟,也都不能開機,請問各位大大,可能是哪裡出問題了,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