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電風扇遙控器
火..

楼主(2010-12-01):
家中的電扇,目前面板的按鈕是正常可以使用的,
遙控器突然一天不能使用,看了版上維修文,
也試著拿出來修修看
============================
維修進度說明:
       今天去買了電容回來換上遙控器板上,換上後透過數位相機觀看,目前遙控器已經正常,
       但是接下來就是主機的部份了,還是不給遙控,明天來問問看生產工廠好了@@
======================================================
今天早上打電給廠商,工廠已經收起來了, 所以有什麼問題都沒得問了,
看來得靠自己了殘念阿~~~

圖一:遙控器本體(使用4號電池*2)註:按鍵下方SW、RHY外殼無挖洞
已換過零件如下:
    1.電晶體:
                     Q1(A1015):使用A1266替代
                     Q2(Q3203):使用C1213替代
    2.電容:  101 *2
   3.震盪器:455E
   4.LED   :發射LED一顆

圖四:遙控器機板背面

圖二:風扇機板一側
尚未更換任何零件,單獨操作風扇可正常運轉
補充:21樓J大問的IC型號   2N 6073A 的 TRIAC
COM(棕色)線接往風扇馬達
中間的腳(MT2)接在風扇馬達的H(大風量)腳位
另一腳位(MT1)接電阻R6後通往LED指示燈D3
閘級接地

圖三:風扇機板另一側

圖五:風扇機板背面

======================================================
提外話~~~
看了大家的想法,也想了一下,我的風扇主板上沒有接收的LED,但是為什麼之前卻可以用
遙控器開啟跟關閉的動作,光這個問題就讓我自己想破頭了,
難道自己可以再加一個紅外線接收模組進去嗎~~~

======================================================
自己死了兩天,終於找到方法進站了,感謝各位的幫忙,
不是小弟不上線,真的突然就無法進站了,
剛找到方法才得以登入~~~
風扇的問題最近上班也忙到沒辦法打給廠商,
明天打完電話問好了,再上來報告進度,感謝大家^^

网友:
請教你的遙控器:

1. 電源是否正常
2. 紅外線 LED 是否正常, 用相機鏡頭看 LED 是否會亮

网友:
圖中黃色震蕩器(crb455e)也是常壞的如有更新建議加膠水固定

楼主:
請教你的遙控器:

1. 電源是否正常
2. 紅外線 LED 是否正常, 用相機鏡頭看 LED 是否會亮 ...
引用 网友A:

報告~~剛試了一下,用數位相機看了一下紅外線LED沒亮
電源是正常的,量到R2端都正常

楼主:
圖中黃色震蕩器(crb455e)也是常壞的如有更新建議加膠水固定
引用 网友B:

了解了~~雖然換了一顆新的,端電壓也正常,不過還是來給它上膠,謝謝提醒

网友:
回复 楼主:

依大大測試的情況, 及 "可換的都換了" 情況之下, 我想問題會不會出在電風扇本体的接收部份? 可能要檢查這個部份..

网友:
C1換掉(亂猜)

楼主:
回復  s854085

依大大測試的情況, 及 "可換的都換了" 情況之下, 我想問題會不會出在電風扇本体的接收部份 ...
引用 网友A:

可是照C大您剛說要看紅外線LED有沒有亮,這個我看過之前發過一篇電視盒遙控器的文
不是正常應該按了按鍵之後要亮才算正常嗎(用數位相機看)

网友A:
可是照C大您剛說要看紅外線LED有沒有亮,這個我看過之前發過一篇電視盒遙控器的文
不是正常應該按了按鍵 ...
引用 楼主:

是的, 忘了詳細說明, 要按按鍵看才正確..

如會發亮, 問題出在搖控器的可能性應該不大..

一般來說, 你可先檢查一下:

1. 接收遄的 LED 是否正確, 用電表來量
2. 接收處理的相關電路, 是否正常, 尤其是一些主動元件, 像電晶体..

提供給你做參考..

楼主:
是的, 忘了詳細說明, 要按按鍵看才正確..

如會發亮, 問題出在搖控器的可能性應該不大..

一般來說, 你 ...
引用 网友A:

小弟有按按鍵,但是還是沒亮,
接收端(風扇)的主板上沒有接收的LED耶,
依主板上的LED在面板上顯示來看有三顆風量、四顆定時,以及一顆自然風
不知道會不會是遙控器上的那一顆IC壞掉,明天來查DATASHEET,不知道會不會有
明天下班繼續研究~~感謝

网友:
如果你按了按鍵仍看不見 IR led 發光 , 那證明是發射端有問題 !!

1. 請確定 IR led 極性是否正確 !!
2. 可以先用普通的 led 入替 , 可方便維修時觀看 !!
3. 量測 IC 第 16 pin 電壓是否正常 (vcc)
4. 量測 第 13 pin 是否有訊號輸出 !!!

网友:
有確定按鍵是好的嗎

网友:
不好意思, 我覺得滿好笑的, 該換的都換了, 除了那個 PT 2268 ?

我找了下資料:

以下是應用圖, 有了這張, 找問題可就簡單了..

另外, PT2268 PDF 檔, 給你參考一下:

网友:
遙控器檢查後如果知道故障點,如果是換少數幾個零件就能修好,這樣比較滑算
如果所有零件都換了,會不會買一支新的比較划算
ic供電腳位有沒有電壓?可不可以拍一下遙控器背板貼上來

网友:
電風扇廠牌?
型號?

网友:
如果所有零件都換了,會不會買一支新的比較划算
引用 网友C:

哈.. 其實真的, 有時就是那份 "成就感" 很爽..

而且, 遙控器使用的很頻繁, 會修的話, 以後碰到類似情況就好處理了..

說實在的, 我修很多東東都不符合本益比.. 這種樂趣是用錢無法衡量的..

所以我滿欽佩 #1 樓主那種傻傻、不放棄的精神..

网友:
可以先補焊 試試看 或是基板對著電燈 看看是否有裂痕

网友A:
小弟有按按鍵,但是還是沒亮,
接收端(風扇)的主板上沒有接收的LED耶,
依主板上的LED在面板上顯示來看有 ...
引用 楼主:

應該不可能沒有 接收的 LED 請仔細找看看 !!

請 po 一下 接收電路板全圖 !!

最好是正反面 !!

楼主:
應該不可能沒有 接收的 LED 請仔細找看看 !!

請 po 一下 接收電路板全圖 !!

最好是正反面 !! ...
引用 网友D:

J大:
     圖二以及圖三就是接收的電路板了
     除了D1、D2外,D3~D10都是面板的LED指示燈(三顆風量、四顆定時,以及一顆自然風)
    接收板的背面電路今天下班回家會再補上,早上為了拍照差點趕不上火車n_090|

楼主:
C1換掉(亂猜)
引用 网友E:

對厚~~為什麼我沒有買到C1~~~瞎~~~
因為我沒電容表可以量電容值n_154|

网友:
看了接收電路覺得有點奇怪 !!!

確實沒看到接收的 led  !!

你能看清楚 圖片紅框內零件的編號嗎 ???

還有那個標示 為 com 的咖啡色線連接何處 ???

网友:
看了接收電路覺得有點奇怪 !!!

確實沒看到接收的 led  !!

你能看清楚 圖片紅框內零件的編號嗎 ???

還有 ...
引用 网友D:

難道是無線電的…xd

网友:
請問你有多久沒用遙控器控制電扇了?
可否po一下電扇外觀全貌和遙控器外殼全貌

楼主:
回复 网友F:
遙控器壞掉好久囉~兩年有了吧,是加入論壇一篇一篇的看各位前輩維修文,
才想開始維修

楼主:
回复 网友D:
J大:編號以及接線補上了

网友:
我想接收端應該不可能在底座

网友:
你有找到原來的廠商嗎 ???

再怎麼看起來這一型的風扇 , 似乎不是用遙控的 !!

使用的 IC 也沒有 IR 的輸入 , 這要如何使用遙控 ???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會這樣問的意思是我懷疑你這台電扇沒有遙控接收功能,因基板上我看不到IR迴路,是不是時間久遠你忘記操作功能了呢? 因此我須要你的電扇和遙控全貌來加以斷定

网友:
痳煩作者,
 1.請再將此電扇的基板的正面全圖拍攝完整,
   以利判斷
    2.有可能該搖控器是另一電扇的搖控器
  請再檢查,搖控器和電扇是否同一公司出廠

网友:
有2年沒用遙控器ㄌ
有可能如#29#hh大大所說的情形喔n_072|

网友:
PT2268對應的接收解碼IC應該是PT2128(有IR接收腳) ,而我看見的接收IC卻是PT2125(沒有IR接收腳)
PT2125應該只能用在觸控風扇用而不是遙控用,是不是大大搞錯了那支遙控器是遙控另一支風扇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G:

他這台, 我也找了一些資料, 一直覺得怪怪的,

所以和你一樣有同感, 是否 "搞錯了"..

楼主:
回復#31、#32兩位老大:
已經打電話問了,工廠都收掉了,所以沒資料可查,
如果照chlu 大說的,我把ic用腳座接線出來,
再買一顆PT2128來外接及加上接收IR LED,
這樣不知道行不行得通

网友:
回復#31、#32兩位老大:
已經打電話問了,工廠都收掉了,所以沒資料可查,
如果照chlu 大說的,我把ic用腳 ...
引用 楼主:

理論上是可行的(我不敢保證), 但問題最大的是這兩顆 IC 接腳差太多了, 要改裝你的風扇電路板都要重新 Layout 了..

以下是 2128 接腳

以下是 2125 接腳

楼主:
理論上是可行的(我不敢保證), 但問題最大的是這兩顆 IC 接腳差太多了, 要改裝你的風扇電路板都要重新 Lay ...
引用 网友A:

c大,小弟的想法是原本的PT2125接腳因為是DIP 18的,所以單獨用單蕊or多蕊線接出來,
然後DIP 20的PT2128利用IC座,再將原板接出來的線與PT2128做比對焊上,
PT2128與腳座再封膠or找空位藏好,這樣不知可不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