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0 notebook死機很頻密

楼主(2010-12-01):
裝xp軟件 很多時停機 無反應 熄機再開無事 可能很快又死機  試過重裝xp 清潔cpu風扇 重裝記憶體 都一樣 是不是bios設定有問題 或有其它問題  請指點謝謝

网友:
感覺好像是類似高溫後錫裂的現象~還是熱當呢@@
我是覺得跟BIOS沒有關係
拆一拆將風扇部分如CPU~顯示晶片部分看看是否需要重新上散熱膏等等
不知道是否是熱當呢??
有試著找看看是哪邊零件有問題呢?

网友:
ibm t2X系列常見的是電源管理IC ADP3410 及 ADP3421故障,
建議先查這兩顆IC。

楼主:
謝謝回覆
我估不是散熱問題 有時一開機 用二 三分鐘就死機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南橋 假焊  OR 晶片  2者之1

网友:
ibm t2X系列常見的是電源管理IC ADP3410 及 ADP3421故障,
建議先查這兩顆IC。
引用 网友B:

    支持你的作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