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ASUS T2 POWER 無反應.....(軟的)

楼主(2010-12-01):
朋友送來一顆尺寸特別的POWER,原來是2003年的ASUS T2小主機的POWER,
使用背景是,長年擺放在機房,電力及溫濕度控制良好的環境,
但從不關機,某天因機房維護需要,關機後再也醒不過來了,
聽完這些,腦中想的,2003年到現在不常關機,應該是電容耗損吧.

長相特別的POWER

長相特別的POWER

拆殼後

拆殼後

測量沒有5Vsb,高壓側要檢查,拆殼後發現,低壓側的電容全部凸的凸,爆的爆,通通換了,
高壓側的電容目視都正常,拆下測量後,
發現紅色圈圈處,一顆100u25V竟然只剩0.1u,是本次的罪魁禍首,
藍色圈圈處,另一顆100u25V也不及格,剩58u,更換後POWER可正常啟動,

藍色圈圈為故障電容,紅色區圈處是本次罪魁禍首.

藍色圈圈為故障電容,紅色區圈處是本次罪魁禍首.

特別的是,這顆POWER測不到PG電壓,手邊剛好有另一台使用正常的T2,為解疑惑,
拆下POWER測量,真的沒有PGㄟ,真奇怪,算了,可以用就好,完修送還朋友.
[修完才想到要拍照,所以低壓測電容全部突爆的盛況,沒有拍到,真歹謝.]

网友:
這款電源ATX 20P的PG線路位置是接到內部熱敏電阻上,並未接上PG的接點,所以放到一般主機板不會開(因為無PG無法通知主機板POST),而這款系統的主機板也不能用一般電源,因為一般電源的PG高電位可能會損壞內部測量POWER溫度的相關線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這種事?
原來之前板子是這樣子莫名其妙燒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哇靠,這幾天他用一般POWER先頂著,還好沒有燒壞主機板,
明天一定要轉告他這個可怕的狀況,感謝狼大.

网友:
您可以抓這顆電源起來測,會發現白線與GND間會有阻抗,這是因為裡面接上熱敏電阻的緣故

如果真要用一般電源,記得把PG線退出來,不要通入主機板,不過可能會在BIOS硬體監控內顯示POWER溫度異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收到,感謝狼大指導,明天一併告訴他.

网友:
感謝狼大指導,還有這種怪POWER

网友:
哇!經狼大一說,還真的又長知識了啊!
真的是太感謝狼大的指導了!

网友:
真的長知識了~~太厲害了!!

网友:
恭喜完修..

這個炮兒長的真的很可愛.. 與眾不同哦..

网友:
特殊規格的產品?

网友:
這款電源ATX 20P的PG線路位置是接到內部熱敏電阻上,並未接上PG的接點,所以放到一般主機板不會開(因為無PG ...
引用 网友A:

    哇靠~~~

狼大真的超級神的

連這個都知道

网友:
其實是修過,剛好看到記起來而已n_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