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筆電記電腦維修 TOSHIBA 不開機筆電維修實例

楼主(2010-12-02):
這台筆電算是親戚從國外買的.再帶回來的
聽我親戚說不開機,送原廠說要換主機板,報天價(美金300多元),他索性不修了
跟他通過電話後,我叫他以後有問題的筆電,ipod,psp...等都可以丟給我
剛好他要回台辦點事,直接就丟給我了
來看圖吧

國外帶回的TOSHIBA筆電,這台規格還不錯T64 X2 TL-60雙核心,2G DDR2,ATI顯示,筆電電池是6Cell的
鍵盤上沒有注音符號...因為是國外買的(這個我問過台灣新禾了,有賣"台灣"規格鍵盤,要3千多...不想換了)

插上變壓器不開機,我親戚沒帶到變壓器,我拿我另一台Asus華碩筆電的變壓器試,同為19V電壓故可用
待機燈不亮,按下Power ON無動靜

通關證明

開始拆吧,先把上蓋拆掉,順便看接線,到時組裝回去才不會裝錯
底下拆硬碟光碟機RAM沒照到,但不是重點(反正這些不可能會裝錯吧)

面板拆下了

那2塊就是無線網路跟數據卡...這是Mini PCI-E的無線網卡

CPU也拆了,主機板背面照張相

主機板終於拿起來了(我拆了快20分,才全部拆完)
因為這台是無過電無電源反應,跟修桌機原理差不多,只是桌機是換Power測,筆電是先換變壓器測
先將變壓器換過,還是不過電,變壓器經測試為正常品(用電表量電源都正常,拿去另台Asus筆電也正常)
問題就回歸到筆電上...就像桌機主機板,不過電應該想到第一就是短路保護(Power為正常品前題下)
先看看19V電源迴路部份

查了電路後,C1292,C1294 SMD電容對地阻抗呈現低阻抗,導致短路保護了...
上面的PMOS也因G電壓驅近0無法動作

將C192,C194拆除後,呈現低阻抗(正常電容切RX1應該是量不出阻抗,呈現無限大)
只有0.028歐姆...跟導通沒兩樣

用熱風槍拆除後,因其中之一SMD燒到銅泊接點都燒了,用熱風槍一直吹不下
只好將熱風槍開到400度去吹,把他"硬拔"下來
銅泊就變這樣了...但沒差,另一邊正常即可

拆下電容後,我以47uf/50V電解電容代替
因原本為2個SMD電容並聯,電容單顆應該差不多10-20uf,所以總容量以47uf應該可行,耐壓用50v

將電容回焊...極性要注意別接反

插上變壓器...有待機電源了

將面板跟開關線裝回,可以啟動了

全部都裝回,進BIOS看看硬體配備

鍵盤沒注音(本人都用注音打字...有空要學無蝦米了...)

因本機是國外帶回,原本OS是英文版本,我把他改為中文XP(原本是用英文Vista)
提外話...這台電腦XP驅動不是很好找...尤其是讀卡機(其他去晶片官方網站都找的到)

完修了...我又多了台NB可用,這台還是我的NB最高級的...
來這邊就是要阻礙資訊發展...多多維修,減少垃圾,才是最大目的...
感謝各位收看...

网友:
了不起!
果然~~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

网友:
大大,看不到圖片,還是要恭喜完修.

楼主:
圖我這邊是看的到喔,看不到用重新整理就可以了

网友:
樓主老大判斷故障很快,贊一個。主供電短路

网友:
小的駑鈍,看不出機版上面的極性?
敢問怎麼去判斷正負極?

网友:
很棒的維修實例,感謝分享!!

网友:
無極性陶瓷貼片電容...你居然用電解電容替換....
真是佩服.......

PS:...過陣子...電容應該會爆開....

网友:
水啦~~SMD零件不一定要用熱風槍來拆....
直接用焊槍就很好拆啦~

网友:
鍵盤可以貼上注音貼紙.

网友:
很精采的文章!!!維修過程很詳細

网友:
很厲害的維修~    兩顆電容~換成一顆50v電容!!
話說【貼片電容】一般人還真的不知道耐壓值是 16V 25V 50V   [您用的50V 47uF]  應該是【短期爆漿】的機會比較小~    換顆電容大概可用【3~6年】!!值得換!!

尤其是讀卡機(其他去晶片官方網站都找的到)

讀卡機不是問題 【外面 150元~200元就有   全新的外接的USB可以用了~ 還可以讀CF MS卡】了~^-^

网友:
恭喜完修非常精采........還是建議換回SMD電容比較好啦

网友:
我也是覺得SMD電容沒有極性

竟然可以用一般正負極的電容替換

請問怎麼判斷正負極呢?謝謝

楼主:
用電表量其中一端為接地端,就為負極,那另一端就是正極了
這個雖用貼片電容,但量過電壓正負極性不會變
跟修奇美有台17"液晶,經常掛AD上貼片電容一樣(那是通病,我也修了不少台,但那個我是用10u/50v代用)
用50V原因,變壓器就19v了,我這邊沒25v規格只有50V
就算爆.我這規格電容一堆,都用不完...

网友:
我有一台也是這種狀況...應該也是某幾個電容呈現無限大..短路保護...在主機板上面怎樣量測smd電容才知道確定有問題呢...用數位電表打二極體檔量嗎....還是一定要焊下量呢...

楼主:
我是用類比電表調Rx1量,紅棒放接地端(通常鎖螺絲的就是),黑棒放電容其中一端(數位電表就是相反方式放)
阻抗太小就是有問題,但也不一定是無限大(有些有並聯電阻,阻抗就不會無限大)要看電路設計,需跑一下線路
最好還是拆下來量比較準...
總之還是要憑經驗啦...不管修任何東西都是一樣,盡量避免拆到無關零件

网友(2011-01-16):
回复 网友A:

    可以加工雷射雕刻就可以了

网友:
請問怎樣得知原本故障的smd電容值是10~20uF??
故障的電容應該無法用電容錶量出它的容量..
該不會用"假設"??
謝謝...

网友:
大大厲害!!我有台i35的!!電源燈重覆閃暗!!無法開機?不知舍原因....

楼主:
跟修桌機的主機板一樣先看P,C,R部份
無動無靜就是從P下手...萬事從"電"起,修任何3c產品其實都一樣...
桌機是換Power測試,筆電就是換變壓器拔掉電池測試
確定P部份有問題再開始查修...
前輩們都有類似維修案例,可以爬文找看看

真的不行的話,照幾張相開個新帖,相信會有"高手前輩"們願意幫您

网友:
我有問題, 我也是不開機的問題, 不過我還不可以貼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