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請問一台17吋samsung上電不開機時有高頻聲

楼主(2010-12-02):
在關閉螢幕電源時有類似高壓發出來的高頻聲
上電再開機聲音才會慢慢降到沒有
顯示都正常
請問各位高手這是什麼問題?
是要壞掉的徵兆嗎?

samsung 740b

samsung 740b

网友:
應該是高壓板有問題
查查看高壓

网友:
電源電路因負載變動發出的高頻聲,可以檢查看看有無異常元件

网友:
拆卸下來上傳圖檔給各位大大看看,可能是電容的軟問題ㄟ。

楼主:
因為使用顯示正常今天有空才拆開補圖
指想知道要從哪個地方著手
電容壞掉會有高頻的聲音嗎?

网友:
只想知道要從哪個地方著手----先縮小範圍
站上的高手有發明二種聽診器-水管-捲紙
先聽看看高頻聲從那發出來的

网友:
只想知道要從哪個地方著手----先縮小範圍
站上的高手有發明二種聽診器-水管-捲紙
先聽看看高頻聲從那發出來 ...
引用 网友A:

   Good Idea~

學起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聽了大家這麼多的方法, 不如拆開來研究, 利用水管聽聽看吧!
    電容還是電感!

网友:
只想知道要從哪個地方著手----先縮小範圍
站上的高手有發明二種聽診器-水管-捲紙
先聽看看高頻聲從那發出來 ...
引用 网友A:

    @@

又多學一招   還有這方法

真是受用     學起來       感謝喔

楼主:
受用了今天來試試^^

网友(2011-02-15):
真是好招  用水管  謝謝你的分享 每次聽 都怕 被電到

网友:
原來還可用水管去聽  學了一招

网友:
又學到好用的診斷方法

网友:
也有人用珍珠奶茶附的吸管當聽診器!

网友:
可能是1次測變壓器出聲的,先查1次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