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DVD 635S 光碟機無法讀取維修實例

楼主(2010-12-02):
本文刪除..讓有心想在這發展的人有足夠的空間..感謝各位長期以來的支持..我走了

网友:
厲害,這樣也給你找出來...
(老闆:該死,我們的定時鎖死裝置被破解了啦n_132|)

网友:
支持一下~咱最近也遇到這了問題!!
也是電壓不足的問題~
原本是 9V  測量時只有3.8V!!   《--》整臺【tatung影音播放機】就是不開機!!

ps: 還有
電晶體xxCPJAG
可以用電晶體A1469代換。。。兩個大小的電晶體都差不多size~   樓主找零件的功力實在很強!!

网友:
那顆晶體應該是 :

网友:
哈哈...抓到了~順興大有上電測的話也可以測BE腳有沒有在0.4~0.8V的順向電壓
低於或超過都是有問題~這顆能代用的滿多的~嘻嘻...

楼主:
哈哈...抓到了~順興大有上電測的話也可以測BE腳有沒有在0.4~0.8V的順向電壓
低於或超過都是有問題~這顆能代 ...
引用 网友A:

抓到???你跟你女友出去玩被抓到了嗎???

快閃....

以上存屬玩笑話n_136|

楼主:
那顆晶體應該是 :
引用 网友B:

是這一顆沒錯.....

网友:
回复 网友C:

想看看你量測這顆時的照片 !!!

蠻好奇的 ~~~

楼主:
回復  shunxing

想看看你量測這顆時的照片 !!!

蠻好奇的 ~~~
引用 网友B:

照片都被我刪除了....由於不連貫..我就沒放上來了

网友:
順興大應該要用W大御用"測試光碟"燒機的....

网友:
如果原來那顆沒壞  就是b級控制負壓昇高了 (或控制電流降低)

於是換一顆hfe 高的晶體 確實就 OK

但是若故障在 B 極控制點上 可能不久後又要回修

當然 如果是原來電晶體老化 放大率變差 當然這樣是 OK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