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 充電器可以改成 12V 嗎?

楼主(2010-12-02):
如題, 一台電動車的充電器, 24V, 更正是15A, 不是 8A, 台製的, 照片回到辦公地點就會後補.
車報廢了, 充電器可以改成12V 給無線電供電電池充電嗎? 有經驗的分享一下吧
俺的電池是 12V 75A 的

PCB有兩個 IC, 一個是 LM324, 另外一個是 CF745-04/P, MICROCHIP 出產, 查不到是啥東東.
白字印著 12V 24V, 設計看起來一板多用. 貼牌印著 Ma Lie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Co Ltd

网友:
我都是在拿一棵電池串成24V再充電

网友:
你的變壓器要改成12V的才行
要不然就要找一個可以耐15A
的DC to DC轉換IC

网友:
交換式與線性降壓電源,輸出電壓要降很多的話二次側最好要退匝,比較不影響輸出電流

网友:
還是要看電路結構,且迴授迴路一定要變更
建議你直接串兩顆12w/50w的鹵素燈
因為24v的充電器,最高會充到約29v的電壓
(12v電瓶的飽和電壓是14.5v)

楼主:
我都是在拿一棵電池串成24V再充電
引用 网友A:

加圖了, 有其他建議嗎. 謝謝

楼主:
你的變壓器要改成12V的才行
要不然就要找一個可以耐15A
的DC to DC轉換IC
引用 网友B:

    加圖了, 有其他建議嗎. 謝謝

楼主:
還是要看電路結構,且迴授迴路一定要變更
建議你直接串兩顆12w/50w的鹵素燈
因為24v的充電器,最高會充到約29 ...
引用 网友C:

加圖了, 有其他建議嗎. 謝謝

楼主:
交換式與線性降壓電源,輸出電壓要降很多的話二次側最好要退匝,比較不影響輸出電流 ...
引用 网友D:

    加圖了, 有其他建議嗎. 謝謝

网友:
你這是線性調整電源+單晶片(MICROCHIP)控制充電
要找出變壓器抽頭處以及修改充電控制板的相關電壓/電流回授偵測

楼主:
你這是線性調整電源+單晶片(MICROCHIP)控制充電
要找出變壓器抽頭處以及修改充電控制板的相關電壓/電流回授 ...
引用 网友D:

    yes si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