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T光世代VDSL ZyXEL P874數據機加強散熱改裝

楼主(2010-12-02):
事先聲明:改裝方式已經有先進在網路上公開,粗工只是將自己實際改裝過程PO出來,絕對沒有抄襲圖文!首先來看看今日上手術檯的主角
背面
開始動工,拆機
上圖中可以看到原廠散熱鐵片蓋
看看機板背面
上圖8個紅圈處就是散熱鐵片蓋的固定卡榫,很容易拆卸!
背面有點髒,出廠沒清乾淨,順便用松香水清洗一下好了

清好之後看起來舒服多了~
注意看卡榫處,這時散熱鐵片蓋也拆下來了
接下來看看下圖,紅框處就是這次要加強散熱的元件
先來看看粗工準備加強散熱的零件

要注意的是散熱片尺寸的選擇,可別散熱片裝上之後,數據機外殼裝不回去,那可就.......囧很大了!
Li-2000A導熱雙面膠是粗工特別選用的,根據官方數據來看,它的導熱係數以及黏合耐剝離溫度比一般市面上的產品優秀!
看看它的厚度

這薄薄的一片要價NT150(含運)
接下來,因為粗工採用的散熱片是利用導熱雙面膠黏貼上去固定的(也只能這樣做),為求牢固,每個晶片表面先用酒精清潔乾淨
看看貼上散熱片之後的樣子

再來一張視角圖

接下來給風扇接上電源
機板翻到背面,不難看出電源輸入的電路,經過壓扣式開關(粗工稱呼這個電源開關為壓扣開關)作為啟閉控制!
用電表測量電源輸入端腳位看看

旁邊的腳位也量一下

其實這兩點可以肉眼看出是共通點,為求慎重所以測量確認
再來測量經過壓扣式電源開關的腳位
當壓扣式電源開關呈開路狀態(也就是沒有按下開關時)測量結果

接著按下壓扣式電源開關進行測量

旁邊的腳位也量一下

接下來看是要一上電就讓風扇運轉還是經過壓扣式電源開關控制
粗工想,應該很少理由會選擇讓風扇一上電就運轉吧!
下圖就是粗工將電源接出來的情形

看看正面,電源輸入但是尚未啟動的狀態

再來看看啟動電源時的情形

完工
將外殼組裝回去

由完成圖可以看到裡面的風扇以及散熱片~
開機測試上網,PO實例就代表正常運作中~

网友:
請問這樣改裝,等到有一天網路退掉的時候,數據機要恢復原狀嗎?

楼主:
請問這樣改裝,等到有一天網路退掉的時候,數據機要恢復原狀嗎?
引用 网友A:

您說呢?
這是CHT的財產!
所以施工手法最好不要做死!
粗工有考量復原!

网友:
回复 楼主:

奇怪了!我的怎麼沒有那支天線?

楼主:
回復  wason

奇怪了!我的怎麼沒有那支天線?
引用 网友B:

被裝機的拆走了~
原因是:您沒有申請無線AP,用不到那支
粗工這台前陣子才裝機~
而且沒拆走^^V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能是此機器的版本有分有線和無線的版本,而wish大拿到是有線的版本,因此沒有無線功能,也有可能是沒附天線...

而且要有無線網路功能每個月要多加99元月租費...

以上存屬推測,有錯誤僅供參考...

說不定可以自己加上去喔...

借粗工的圖來說明
↓紅框處是天線的I-Pex接頭,可以自己買天線來裝~

例如可以買:I-PEX(IPX/UFL/UF.L)轉RP-SMA轉接頭~female外接天線用(無線網路基地台mini pci card/筆電mini pci wireless card可用)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11217327287

天線接口介紹
http://www.2hand.cn/article.asp?id=124

网友:
我的有那個天線插座,但是沒有天線,我沒有申請無線功能,應該是因為這樣,所以沒天線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沒錯...

网友:
回复 网友B:
跟有沒有申請無線功能無關,我的就有天線,而且這可以改內部設定成無線上網

楼主:
回復  wish
跟有沒有申請無線功能無關,我的就有天線,而且這可以改內部設定成無線上網 ...
引用 网友C:

這個論壇有相當知名度~
您這話題不太適合在此討論(涉及了營利事業單位的利益n_008|)

网友:
To: Wason

你的散熱片改的地方不對,修改一下效率會更好,高溫的部份還有這棵 HLD 那是類比轉數位的線性IC,跟CO溝通的管道,那顆IC中心點有接地,所以會把熱能導到整片PCBA,HLD會影響整個CPE連線速率及封包傳輸

第二,那個X部分的部份可以拿掉,無需把WIRELESS 模組裝散熱片,這樣裝只是浪費散熱片,除非你有用中華電信的無線上網,不然可以省去,旁邊兩顆DRAM,也可以不用裝,因為沒啥溫度,只需要安裝搏通(BROADCOM) PHY 跟VDSL linedrive IC即可

還有這設備算是跟業者租用設備,建議不要貼上比較不會惹麻煩

网友:
這個論壇有相當知名度~
您這話題不太適合在此坦論
引用 楼主:

這的確是較為敏感的話題...請低調或自行google

楼主:
To: Wason

你的散熱片改的地方不對,修改一下效率會更好,高溫的部份還有這棵 HLD 那是類比轉數位的線性I ...
引用 网友D:

感謝大大提供另一個散熱重點
XX部分.................有用到,而且粗工正尋找碟型天線,計畫土炮一個超長距離天線(網路上有資料顯示傳送距離大約35公里)

网友:
沒想到用戶還得幫中華電信改善設備...

网友:
很棒的改裝

風扇吃14V的有影響嗎?

楼主:
很棒的改裝

風扇吃14V的有影響嗎?
引用 网友E:

粗工的數據機沒事是不關機的~
還在轉

网友(2011-03-17):
謝謝分享 我也來改看看

网友(2011-04-19):
一般來說 CHT都是很廉價的去標下一批設備~~~
簡單來說 CHT會開出數量跟規格 然後讓廠商們來標~~~
價低者贏!!! 畢竟CPE設備當成耗材一樣就好~~~ 跟DTE設備就不同了~
DTE設備壞一台... 可以買不少台CPE設備 XDDD

网友(2011-06-08):
這是中華電信官網的活動,http://broadband.hinet.net/fttx/55.html:中華電信家用Wi-Fi服務,月租費原價89元,光世代50M客戶可以0元租用,免收設定費250元。異動至其他速率且不參加其他Wi-Fi優惠方案者依原價(89元/月)出帳。 家用Wi-Fi設備產權屬本公司所有,客戶退租時需繳回,如有毁損遺失應按使用年限繳付設備賠償費。看起來可以申請50M的了, 不過有些地區的機房不能搭配使用這台數據機。

网友:
電表的探棒怎麼會這麼迷你,好可愛喔n_097|

网友:
他把序號遮掉 ~~ 所以應該沒問題 !
只要 歸還時 外觀及功能正常 就好了 !

若怕有爭議~~就從外殼吹風進去就好了˙

网友:
我的是870HA
CPU 原本就有散熱片~只要鎖上風扇就可以了
不過風扇厚度要小於1cm 那種 不然會過高 外殼裝不上

夏天有裝風扇 真的比較穩,之前不時都會瞬斷
現在不再斷了 !
機子內有風扇增加對流~ 電容也不再那麼熱 !
將來要歸還~~只要把風扇拆掉就好了!

网友(2011-09-18):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提供另一個散熱重點
XX部分.................有用到,而且粗工正尋找碟型天線,計畫土炮一個超長距 ...

期待粗工大早日完成這超強計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