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541 cpu風扇不轉及機殼風扇偵測不到(已解決)

楼主(2010-12-02):
型號:MS-6541 VER:2.1

畫面都有顯示出來,有看到511及512的警示為"cpu風扇不轉及機殼風扇偵測不到"但實際上卻是有接,如下圖
風扇完全不會動,如下圖;本來以為壞了,可是有接到別台電腦上測過,是會轉的n_064|
接著畫面也可以到此畫面目前為止都很正常除了風扇還是不會轉,不過這時散熱鐵已經很燙了n_073|

想請教一下,由於不知是何緣故,那我應該從何處下手去找問題呢?
可惜找沒有相關文可供參考

抱歉,三PIN腳位上的12V,測不到,這兩個地方都是一樣,沒有12V

网友:
風扇3pin插座有沒有測量過是否有12V?
ASUS的之前某位大大有修過CPU風扇附近的PMOS燒毀更換的實例
微星的設計就不知了,有待有經驗的大大提供意見...

网友:
小邱..

#2 conbawa 大已回答你了..

可不可以貼張 CPU 散熱器插座附近的特寫圖..

另外, 在那工作很愉快哦, 環境很好耶.. 重要的是一定有很多美美.. 好幸福哦..

网友:
兩邊都測不到電壓,風扇電壓可能是由IO掌控,可程式轉速控制。電源沒有直接拉到,12V,基本上,可以觀察其電路設計方式喔!找出風扇的Vcc是由誰提供。
各家各廠設計上,應該不會有太大差異。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d=196668&page=1

网友:
我找了張圖貼上來.. 有關 CPU Fan 附近的..

不過還是有些重點看嘸..

楼主:
抱歉我正在找相機n_067|
我自己的解析度太低了照出來很模糊

楼主:
小邱..

#2 conbawa 大已回答你了..

可不可以貼張 CPU 散熱器插座附近的特寫圖..

另外, 在那工作很愉 ...
引用 网友A:

真是不好意思,沒想到那麼多,只有想到是否測有12V是指有沒有測過?
看來我在想別人問的問題時還是太單方面了n_020|

网友:
Compaq的主機板,cpu風扇在一開始開機會轉,然後就不會轉了,要到進OS的時候,才會再轉,在冷氣房裡試會比較好,或是直接吹電風扇!

楼主:
終於給我找到相機了,好辛苦啊n_047|
我照了幾張
這些是周圍的特寫圖

感謝westkimi大的意見,不過我的是一開始就不曾轉過的哦!
可以說是連動都不曾動過的n_071|

另外,我說強哥啊n_111|
你應該是指你那邊的妹特別的多吧那天去就看到了三個雖然沒有仔細看,但似乎都很不錯的呢:on_014|
我這裡雖然女學生很多,可是還是成熟點的比較好:on_151|
畢竟年紀差太多了,我喜歡年紀大的:on_168|

网友:
噓!!  你把強哥偏好學生妹的事實給洩露出來了

舊筆記翻到的3PIN 風扇插座接腳定義

楼主:
呵呵,感謝conbawa大,我剛才一直找沒有6154的資料,不過看到6534相差不遠,目前正在研究當中,下午要去長庚看醫生,有時間再來弄,下面是找到的資料哦n_163|

网友:
大家真好,身邊都有美咩陪上班.....
怎麼看起來好像有零件燒掉了...

楼主:
哦,那顆啊!
我這裡的這種板子每一片上面都是這顆燒掉,但是都還是正常可以用的,因為基本功能都還是有的且不受影響

网友:
agp旁的紅色jumper是加強cpu和case風扇轉速
樓主的板子並沒有看到這些Jumper
http://forum.palmislife.com/archiver/tid-11373.html

网友:
哪個紅色跳線 注意一下 ~...沒裝 ~訊息會出現 ~..北橋的散熱片會脫落~~(之前 處理過一堆)
散熱片 固定的 被面的焊點要補強

网友:
噓!!  你把強哥偏好學生妹的事實給洩露出來了
引用 网友B:

唉, 一世英名, 就這麼毀了.. XD..

to 小邱

crazy1kimo 大說出了重點, 你不妨先檢查這些地方看看..

网友:
to 小邱..

另外, 我把你附的 6534 PDF 檔看了一下, 可能幫助不大..

因為都沒那兩個紅色 Jumper 的資料..

网友:
回复 网友A:

C大內行,因為那塊在系統風扇插座那邊線路........差很大!!

說不定.......像C大在15#提到的
在北橋附近的風扇插座旁的6pin插座上弄兩個jumper插上就搞定了

楼主:
今天終於有空弄主機板了,剛剛看了一下有裝jumper的那張圖,結果找了兩個jumper插上之後
真的就像大大們所說的,果不其然就是差了這兩個jumper啊n_163|

另外,本來圖中沒有那條黑色線的,因為不小心碰了一下最左邊的上下兩支腳結果就線路燒掉了n_154|
所以就變成現在這幅德性n_029|

楼主:
真的很感謝大大們的幫忙n_014|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小邱, 恭喜完修了..  又多了一個經驗值, 騙了幾個美美..

對了, 你還有兩台修好的炮兒在我那, 要不要過來拿啊, 再不來拿, 我要沒收了..

楼主:
強哥...安安

近日由於工作實在是忙翻了,所以一直沒有空去拿,至於"沒收"我看您乾脆拿去算了,因為我這裡還有不少顆,而且我也沒空去拿,不過,我又有一批配件拿到手了,其中有四顆炮兒是之前我拿去請您幫我看而沒有修好的那顆的同型號,不過,請放心,都是可以用的,只是在+12v及-12v這兩個值中,值分別在11.4~11.7之間,這幾顆可以請您抽空幫我看看嗎?

因為實在是沒有時間去弄(最近常跑外面),若您想要的話,可從中挑兩顆起來,如何?

還有,學校的妹妹真難騙,不過最近常去看中醫有看到幾個還不錯的學生妹,目前正在努力當中^^,況且妹妹也說了,叫我一二五不要來,因為沒空和我聊天(太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沒有問題, 那幾顆我可幫你處理, 你時間忙, 可用寄的啊..

你那兩台, 我就先拿去用了, 我有時會義務幫一些團体修些東西, 剛好用的上.. 先謝了..

我有 PM 給你, 相關的地址及電話, 是在汐止哦, 不是在桃園, 在汐止我拿較方便..

我修好後, 再寄給你, 這樣你也比較方便..

PS: 美美要看, 但身体也要注意, 不要太累了.. 要多多休息.. 路是很  長的..

网友:
真好唷!! 我這怎都是"歐巴尚"阿,還來個"十"竅通"九"竅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