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硬碟200GB,溫度120度

楼主(2010-12-02):
小弟的電腦有一天忽然不能開機了,使用XPE開機,執行HD Tune 2.52,
發現硬碟溫度竟然120度,以前我執行HD Tune 2.52才40度左右,
因為我還沒有時間把硬碟拆下來,只能快把裡面的好料備份出來,
請問有人遇過硬碟溫度高達120度的情形嗎?硬碟的溫度應該是從硬碟
上的電路板偵測的吧!

网友:
可能屋誤差吧.......溫度高達120度 差不多可以燒房子了,
現在的你    可能是無家可歸   或是 以公共危險罪 作筆錄中了。

网友:
應該是誤判 如果是120度 電腦應該燒起來了 60度我是有遇過也是 用HD TUNE 測的

网友:
120度太扯了
可以放塊牛排上去煎了
硬碟一般到60~70度就很燙了...
120度一定掛掉.....

楼主:
等我有空的時候,我在補張照片上來,我不知道硬碟是用什麼方式測量溫度的,
應該是那個測量裝置出了問題,才會誤判溫度,那顆硬碟有我多年的好料,而且沒有壞軌,
可惜

网友:
把手放到硬碟上試試就知道了

正常來說,應該用溫度計

网友:
120度華氏還是攝氏
這溫度超出工作溫度太多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攝氏,原本想要補圖的,但是BIOS抓不到了,
看來是電路板的問題,搞不定的話,
就只能去拍賣買一樣型號壞軌的硬碟了

网友:
怕手摸上去變成BBQ的話,
買支雷射測溫筆量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只是溫度顯示不正常的話 !!

應該還可正常使用啊 !!

沒必要換掉吧 !!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沒辦法使用,在BIOS抓的到,在XP底下抓不到,
使用XPE開機後,到裝置管理員搜尋新硬體可以找到,
溫度顯示120度= =,測試無壞軌

网友:
回復  jeanshyen

沒辦法使用,在BIOS抓的到,在XP底下抓不到,
使用XPE開機後,到裝置管理員搜尋新硬體可 ...
引用 网友B:

    小弟有遇過主機板溫控的晶片"秀鬥" 溫度一開機100度
但是玩都正常所以不理他

网友:
回復  jeanshyen

沒辦法使用,在BIOS抓的到,在XP底下抓不到,
使用XPE開機後,到裝置管理員搜尋新硬體可 ...
引用 网友B:

既然 bios 抓的到 !! 沒有理由 XP 無法偵測到 !!

你做個低階格化一次試試 !!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今天抽空時間來低階格式化硬碟,但是卻出現

還有我剛上電的時候,硬碟有聽到東西在敲打的聲音,
從開機有時候抓的到,有時候抓不到,
我猜是電路板的問題,
功力不夠,我也不知道怎麼測,
只有更換電路板看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