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V9560XT/128M顯示缺色

楼主(2010-12-02):
一樣是超軟系列,快可以出合集了

缺色時的圖沒有拍......缺的是藍色
正面圖....看起來外觀還算正常
背面看起來也正常
找出D-SUB 接腳,BLUE在第三腳
翻背面找出藍色接腳位置(紅圈),查找線路,紅框處零件消失啦!!!
旁邊的兩組相似線路是紅色,綠色訊號..
對照的結果應該是電感,從主機板找一顆焊上
正常畫面...
超軟的!!

网友:
謝謝大大分享~~不過這也要有一些"底子"
才能找出故障所在點..

网友:
厲害..這樣都能讓你找出來..

网友:
好樣的,這也很難吧,也要對線路有了解才能修啊。

网友:
小的有收藏一張一模一樣的,不過顯示出來整個畫面的字體顏色很黯淡,螢幕就像是把亮度調到很低
請問該從何處下手?

网友:
真奇怪
電感怎會消失ㄌn_066|

楼主:
回复 网友A:

PLAYX大貼的這篇教學大大可以參考看看
http://bbs.pigoo.com/thread-14407-1-1.html
中間有提到一個亮控電阻出問題會導致亮度變暗

楼主:
好樣的,這也很難吧,也要對線路有了解才能修啊。
引用 网友B:

不不不,阿碰大......之所以說超軟的原因是因為,R,G,B輸出線路是相同的啊
所以掉件可以用比對的方式來找.
其實那個線路一點都不了解

网友:
恭喜恭喜~完修賺一片~

网友:
請問大大,我有一片ASUS  EN8600GT,顯示時會偏藍色,有像您這樣去找線路並量測元件,阻值都正常,請問孻會有哪種可能

楼主:
請問大大,我有一片ASUS  EN8600GT,顯示時會偏藍色,有像您這樣去找線路並量測元件,阻值都正常,請問孻會 ...
引用 网友C:

markjan1206大您好,個人這片問題是缺色,您的8600GT則是偏藍色
可能的話,如果顯卡上面是DVI  D-SUB 雙輸出的話,可以嘗試用DVI轉D-SUB轉接頭試看看
像我這片補上電感之前,用轉接頭接DVI輸出是正常的,所以就要找VGA輸出線路

另一個會偏藍色的猜測是,顯示器的色溫是不是調成冷色調了?
這個依個人感覺不同,可能會讓人感覺顏色不對.

再來是顯示卡的驅動,驅動設定也能變更顏色輸出,看是不是不小心更動到了

PLAYX大貼的這篇教學大大可以參考看看
http://bbs.pigoo.com/thread-14407-1-1.html

网友:
恭喜完修....順利找到缺件....又有張卡可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