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 三洋洗衣機按鍵面板破裂會進水

楼主(2010-12-02):
家裡用三洋洗衣機按鍵擺設於陽台,
風吹雨淋日晒, 造成面板破裂, 下雨天會進水 ,
造成雨天按鍵短路失效 ,
請問版上各位怎麼處理較恰當,   謝謝 .

下雨會進水

下雨會進水

网友:
再向原廠訂購一片呀!!

換過即可...

另外用個防塵套吧!!

网友:
原廠有售micron上方的外殼,不貴......

网友:
省錢就用透明膠帶吧...

网友:
當然有錢就去換一台...
換面板...

沒錢就拿膠布把面板全封死也行~

网友:
當然有錢就去換一台...
換面板...

沒錢就拿膠布把面板全封死也行~
引用 网友A:

    +1  就這2種方法最快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來用封箱膠布是省錢又快

楼主:
回复 网友C:
請問外殼好拆掉? 還是換面板膠片即可.

网友:
換一片面板貼片即可  只要撕掉損的舊貼片    貼上心貼片可以   可向服務站購買

网友:
我是在按鍵膠片有破損時就用透明膠帶全面補貼

网友:
買條透明速利康糊一糊  最好是道康寧的  防水  又不失去功能   又不怕吹風雨淋

网友:
基板部份按鍵已潮濕,會造成時間性按鍵無作用,就算用吹風機也無法根治,要完全康復只有更換新的基板,面板上面破掉的塑膠貼紙,原廠名稱叫"飾片",須一併更換
如有需要料件請發短消息給我

网友:
用投影片或是包裝用的透明膠殼裁剪適當大小黏上去,這樣應該會比透明膠帶耐久.

网友:
上網找最近的服務站,買個新品更換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