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13W 檯燈接觸不良~修復

楼主(2010-12-02):
13W 檯燈接觸不良~修復
三蒂檯燈【我用了 12年的檯燈】~   咱之前照相時用它來補光!! 效果很好!!
昨天完全不亮了~ 就把它拆開修理!!《--》推測之前都是斷一半【所以壓壓還能亮】~  昨天完全不亮了~就是完全斷開了!!

主要是變壓器 焊點一端的脫落~
原本變壓器好像是用【黏膠固定的】~【經過10年以後】掉了下來《--》  我用一塊[pc板+挖了兩個洞+2顆螺絲]把它固定住!!

次序有點不對
lamp-2e  (57.06 KB)  是【修復好的圖】!!

其他  lamp-1.jpg~  lamp-1c 【拆解的圖】

變壓器故障+裝回的圖!!

ps:這個檯燈 一打開就能亮【就是 圓軸那裡】【有個微動開關】!!  我有照特寫出來!!
用的是canon [5百萬畫素]相機~  昨天還照了一隻蚊子的特寫!!^-^http://bbs.pigoo.com/thread-24911-1-1.html
今天拍 微动開關的效果~也不賴^-^

网友:
恭喜修好它~

网友:
恭喜完修,它又可以繼續亮個幾十年...

网友:
恭喜完修..又可以用很久了..

网友:
這個牌子的13W PL檯燈我家也有一台,跟樓主那台的造型不太一樣
是長臂式的也可以夾在桌子上,已經用了15年左右了,平均每天用5小時
只有開關壞掉換過一次,那顆變壓器真是耐操有檔頭~

网友:
恭喜完修.那台又可以用很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