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hp hewlett packard 54503a 示波器

楼主(2010-12-02):
第一次發維修文 請多多指教~~
HP HEWLETT PACKARD 54503A 500Mhz 示波器 (故障狀況 通電約3秒斷電 風扇維持運作),
高檔機器 先拆開看看~~
感覺東西很精緻~~做得很有質感~~
發現都是模組化的東西~~~電源~~顯示~~主板就這樣@@
心想這麼貴的儀器,電源部分因該都有保護~~先從電源下手~~
表面看不出發生蝦咪事件再拆~~~
發現他所有的零件都固定的很厲害@@~~~~可能怕他跑走~~~
發現板子黏黏的~~不像是水~~味道很不好~~直覺因該是電容流湯了(軟的~~)先拆吧~~
挖~~因為上面固定的很好~~全部從下面來@@...
機板都鏽掉一些了@@...
把機板清潔一下~~電容換一換~~捕焊一下~~裝起來(因為桌子不大東西用的很亂~~又是用手機拍照~~又要講一下電話~~..
裝好的樣子我沒拍~~~
裝機吧~~~~開開看~~~~
歐~~~~撿到一台 500Mhz的~~~~~(軟的~~~)
多了一台 示波器了~~~~~  我先想一下如何回饋給需要他的前輩(有需要的這幾天注意一下吧~~~價錢因該很漂亮~~附加條件一定要的(維修文~~....大家都想看@@))
Tektronix  TAS 465 100Mhz
謝謝感賞~~~

网友:
真羨幕ㄟ~ 恭喜修護他~

楼主:
回复 网友A:

    運氣好~~~撿到軟@@~~~~

网友:
被你賺到了~~~~~
我也想要一台~但都撿不到~~~

网友:
大家都能撿到好物,真是太好康了。
看起來應該是粉高貴的機器,恭喜完修。

网友:
意思是 會賣掉另外一台 100MHz的示波器吧 ...

楼主:
回复 网友B:

    報告 水大 跟 YOYO大~~~先撿先贏~~@@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恩~~想把它賣給真的會使用他的人~~~最好是發維修文比較多的前輩~~
我不想她晚上託夢給我~~~說他很孤單~~@@~~噗噗

网友:
東西真的要給有用到的人~不然也只會變成收藏品~~

网友:
恭喜~賺很大~呵呵呵喝~

网友:
恭喜維修成功~ 很好的維修文!!

网友:
哇咧~~這玩意也給你撿到....我好想撿輛BMW喔...

恭喜完修,請問他綁電容綁成那樣用意為何?

楼主:
回复 网友D:

    這可能要另請高手來回答~因為挖媽末災殃
猜測可能是怕有振動影響電源穩定輸出,因而影響到測量數據~

网友:
回复 网友E:

怕震動應該是在電容器與PCB之接觸面上膠才對...
只好來等高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