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已修復] 關於ACER 4710G 筆電 白屏問題

楼主(2010-12-03):
各為前輩好,不知道有沒有po錯分區^^"

小弟有一台過保ACER 4710G在開機時有白屏的問題 , 利用DSUB外接 螢幕 正常,可進VISTA 正常使用:)

看了網路上討論,白屏是ACER 4710 型號的通病,
(狀況與【轉】 [轉]解決Acer 4710系列白屏/閃屏/花屏問題 相同)

下載了 Acer Aspire 4710 Notebook Service Manual 來看 , 接著開工照著網友敘述將LCD cable 利用接點復活劑擦拭,插回LCD排線後開機還是白頻,

在露天及Y拍好像都沒有看到此台可用的LCD排線(屏線),
Part no:50.4T901.012

各位前輩小弟該如何處理呢,謝謝:)

网友:
面板T-CON內保險絲.檢查是否斷路.

网友:
白屏有帶線條嗎?
也可能是顯卡

网友:
先檢查AD及T-CON電源輸入端電壓,在查其他問題吧!!!

楼主:
謝謝三位前輩們的回答,弟將Panel拆下後,放到防潮箱三天,
昨天拿出來試試看,沒有白屏了耶...

這樣是受潮所影響的?那再來要怎麼做比較好,能夠避免這個問題的發生,謝謝前輩們的指導m(_ _)m

楼主:
回复 网友A:

顯示卡有換過了:)
一開始是花屏,
換好一開始是正常的,可是過幾天就變白屏了...冏

現在看起來還滿正常的^^"

楼主:
謝謝痞酷各位前輩指導,應該已經修復此NB的問題了

經檢測後此NB的故障問題有三:
1.原先的MXM顯卡故障,開機會螢幕會有線條/花頻
 已購買ATI 3470 更換

故障的ATI2300

更換前的Vista效能體驗 3.3

更換後的效能體驗 4.0

2.反白/白屏問題
   丟進防潮箱幾天後使用至今正常,應該是面板內部線路受潮問題!?

3.使用evest軟體燒機過熱問題
   1. 可以開機後,使用Win XPE 利用 evest 燒機測試,發現CPU/GPU 待機溫度就85度,
      參考拆機手冊將 CPU Heatsink module 拆除,目視發現散熱器風扇/鰭片有灰塵卡住,拿空壓機噴一噴。

2.拿便宜的散熱膏上在CPU及GPU 晶片上

3.裝回 CPU Heatsink module ,鎖上螺絲進XPE測試,溫度正常了?!
    待機約5X度 ,全速約 6X度

附件是4710 4710g 4310 4310g 的拆機手冊
aspire 4710 4710g 4310 4310g.part1.rar (976.56 KB, 下載次數: 172)
aspire 4710 4710g 4310 4310g.part2.rar (976.56 KB, 下載次數: 162)
aspire 4710 4710g 4310 4310g.part3.rar (715.83 KB, 下載次數: 163)

网友:
回复 网友B:

    故障的ATI2300 也可自己嘗試修看看!

楼主:
回復  afeng

    故障的ATI2300 也可自己嘗試修看看!
引用 网友C:

HappyMaChi 前輩您好:
機器跟MXM卡我都寄回去給親戚,沒辦法做實驗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SoGa.

网友:
嗯....NB受潮我到還第一次看到,最多的就是灰塵卡住散熱系統導致過熱不穩
甚至晶片組虛焊....幸好你這台是高檔NB,可以換顯示模組來排除故障....

网友:
雖沒在修筆電但資料收下了,感謝分享!!

网友(2011-08-05):
好東西收下了,謝謝afeng大。

网友:
很實用的資料.謝謝您的分享!

网友:
又收到了新知,感謝分享!!

网友:
面板有很多線條不知也可放入防潮箱來試看看?

网友(2011-10-30):
請教
我的是aspire 5560
白屏但外接monitor正常
能用這招嗎
THX

网友:
更換顯卡應該就ok了

网友:
NB受潮我到還第一次聽到,還要有耐心等3天看結果~~~~真是佩服

网友:
又收到了新知,很實用的資料.感謝分享!!

网友(2012-02-22):
學習了,好東西收下,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