烙鐵頭選購

楼主(2010-12-03):
請問各位大大…有沒有比較推買那一家的烙鐵頭呀(936要用滴)
之前有買五隻烙鐵頭(大部份是細頭滴),總覺得焊點好像都不好熔掉(沒有大面積的銅泊)
或是那一個網拍上賣的比較好用的也推一下吧

网友:
http://tw.myblog.yahoo.com/pfulliu

網友有介紹,參考一下

网友:
HAKKO~~~~雖然 很貴 ~但是耐用

网友A:
很早以前有我買一部台製的恆溫烙鐵,那次是請朋友去拿回來,我順便告訴朋友,麻煩把烙鐵頭買一套回來,我所謂的一套,就是不同的烙鐵頭各買一個,結果不知道當時是我"表錯情",還是朋友"會錯意",朋友買了10個同樣尖頭的烙鐵頭回來.....,我知道大家會說,拿去退換不就好了?但是因為細節很冗長,所以就不說了。
Rex427︰
尖頭的烙鐵頭有分兩種,一種頭很細尖,一種頭比較鈍,我的烙鐵頭是頭比較鈍那一種尖頭,如果你買的烙鐵頭是比較尖的那一種,而型號也是900M的,我們可以互換幾個。
尖頭越尖,因為受熱面積小,比較適合焊接小焊點,鈍頭的烙鐵頭可以改善一些你的問題,但是效果會有多明顯我想也不會太大,就算你用刀頭也是一樣,要立竿見影的話,用W數較高的烙鐵,效果應該才會比較好。

网友:
936配刀頭是很好的選擇.
建議購滿原廠的烙鐵頭,使用上以及壽命
還令人滿意.

网友:
團購區有烙鐵頭
http://bbs.pigoo.com/thread-24900-1-1.html

不過不是HAKKO
但都通用

楼主:
我買的都是算尖頭滴,但是…都只有買一個而已,我記得我買一個烙鐵頭好像70-90不是很高檔貨,
所以有時熔不下來才會想說是不是烙鐵頭的問題,卻沒想到…大面積的要用接觸面大一點的粗頭來用,今天換上刀頭來弄就很好用了…至於交換…應該會划不來吧…不過還是謝謝w大囉
很早以前有我買一部台製的恆溫烙鐵,那次是請朋友去拿回來,我順便告訴朋友,麻煩把烙鐵頭買一套回來,我所 ...
引用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