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楼主(2010-12-03):
  放

网友:
這顆硬碟是WD的嗎? 如果WD的IDE硬碟,沒有另外裝置一起接排線,請跳CS或者取下跳帽...
如果你跳master而且單獨接IDE排線,會抓不到硬碟
就會出現BIOS畫面完全不出來卡住

网友:
1.能開機又無逼逼叫????
2.硬諜跳冒該在哪個我取下忘記哪個
3.一台光碟機怎麼放????
就以上3點來看..
大大您基本的常識都應該加強喔!
硬碟跳冒該master
光碟機跟硬碟是使用同一組IDE嗎?
是的話硬碟跳冒請用master光碟機跳冒請用slave
如果還是不開機的話我建議您直接找技術人員幫你處理會比較快
板子應該是這塊http://www.ecs.com.cn/ECSWebSite ... nuID=18&LanID=1
參考一下

网友:
cpu座換掉就好了

网友:
若是CPU不動作應該不會嗶嗶叫...
若只插CPU開機後會嗶嗶叫90%主機板是好的..
要往顥示卡和記憶體檢查
還有一點嗶嗶叫跟硬碟沒有關係
測試主機板只需裝CPU,記憶體,顥示卡就可以..
其它不用裝...主機板上若有內顥則顥示卡可以不裝
直接插內顥...
再試試看吧~~

网友:
我也是這樣認為,既然是會逼逼叫,就應該往顯示卡或記憶體那邊去偵錯,硬碟如果有問題,就會秀出無法顯示硬碟的錯誤訊息,根本不會有叫聲,這是我以前的維修經驗,參考看看

网友:
看來是老舊的478主機板,會不會是CMOS電池的問題,可以先將CMOS放電試試~

网友:
將記憶體插好再試試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MaxzRv 大真的是觀察入微啊..

看了所弣的圖, 我想問題真的很有可能出在這里..

网友:
1短 記憶體錯誤 記憶體重新整理(檢查)失敗,記憶體模組毀損或超頻造成記憶體損毀,請重新檢查記憶體模組的狀況或重新調整執行頻率
2短 記憶體ECC校驗錯誤 在CMOS設定中將ECC校驗的選項設定為Disable既可
3短 系統基本記憶體(第1個64K)檢查失敗 記憶體毀損,直接更換記憶體
4短 系統時間錯誤 CMOS電池沒電,請更換電池,或CMOS程式有誤,更新CMOS程式既可
5短 中央處理器(CPU)錯誤 CPU沒接好或鬆動,請重新安裝CPU,如果還是不行,因該是CPU壞了
6短 鍵盤控制器錯誤 有可能是鍵盤連接線沒接好,或是PS/2接頭損毀,不然就是鍵盤壞了
7短 系統真實模式錯誤(CPU中斷錯誤) 不能切換到保護模式,有可能是斷電或是電壓不穩造成,或是CPU電壓設定錯誤,或是CPU毀損
8短 顯示記憶體錯誤 顯示卡記憶體可能有所損壞,更換好的顯示卡試試
9短 ROM BIOS檢驗和錯誤 可能是BIOS更新錯誤,或是BIOS毀損,需要送回原廠更新BIOS晶片
1長3短 記憶體錯誤 重新插入記憶體,若不行換其它排插,再不行請換上好的記憶體測
1長8短 顯示器或顯示卡錯誤 重新插入顯示卡,若不行更換好的顯示卡測試

网友:
該不會卡灰塵吧~~ 可是看起來很乾淨,
記憶體插槽清一清, 記憶體金手指用橡皮擦擦一擦...

网友:
我想想......
記憶體換過了嗎?

网友:
硬碟有重要資料的話,可以由別台電腦去抓出來喔!

大大您住哪裡呢?不如就看站內有哪位前輩與您住的地方較近,就近幫您看看囉!

网友:
這片不用查了,100%是cpu座NG囉,相信pfulliu大一定常處理到這個case^^

网友:
這個產品我曾經有接工廠整批的回來REWORK,所以這算簡單的,軟的,去買個點燈假負載就知道哪一點空焊了,別拿熱風槍四處吹,好好的板子都被你吹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