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2"三菱AA121SJ03想要亮起來!!

楼主(2010-12-03):
昨天終於在庫房中找到我那片殺肉的面板,型號是三菱AA121SJ03
,不知道它有沒有機會亮起來變成TV之類的...

网友:
若找的到面板規格書
基本上只要是早期4:3筆電面板
應該都可以改成螢幕或是TV....
螢幕可以用2621或是2025點
TV可以用2660點...

网友:
找不到面板規格書就沒辦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找板的規格參數對不對?

如T-CON腳位..面板的運作電壓等等...

我連去三菱官網都沒找到..

网友:
我也google不到.基本上需要面板解析度.需求電壓.面板屏線腳位定義.

网友:
這幾天我在忙準備考試的東西.
星期天考完我幫你找找看..
找到我會po上來

网友:
這面板是800*600

我沒有找到電壓和腳位
但有找到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735995412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570303512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這樣喔~~~我有些資訊

解析度:800*600 SVGA
屏接口:TTL-40Pin、3.3V輸入

對了!~~逍遙大,你的聯強LC551搞好沒?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謝你~~~書僮大n_002|

不急!~All Pass了再找都沒關係...

楼主:
回复 网友C:

這兩個我也有意外找到說......超猛的...連外殼、遙控都給你傳便便...

网友:
回复 网友D:
40pin比較麻煩.需要40PIN杜邦轉40PIN FFC軟排線轉接頭.一塊可支援40PIN腳位的四合一TV板.就我知道免燒程序的驅動板好像都不行.需要自己燒程序.或請賣家幫您燒(不過他也要有程序). 所以如果自己DIY會有點難度.
另淘寶要買TV驅動板請注意.台灣.大陸電視制式不同.如買到大陸制式將無法使用收視.購買前請先詢問清楚.要台灣專用才可以用.
那台很早就處理好了.也賣掉了.

网友:
TTL40PIN的喔...
那有點困難了....
目前市面上的公板大多是針對LVDS針插和片插
PIN數20或30PIN...
TTL的公板老實說..我沒用過@@
但我知道有TTL的公板..
A471大大~
可否拍張面板背面的圖片來看看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收到!~感謝你的提醒......那.....大不了我把它當一般顯示器用好了..

是唷,LC551你修好啦?!
我手上有台才剛換好高壓,發現畫面顏色有點不太對勁說...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我盡量找個圖或者拍照上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您這台右下方是不是有個感應光敏電阻.有的話把他的線拔除.再試試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沒錯!~這台外號聰明板,可依照環境光線調整亮度~
把線拔掉我試試看.....感謝你的建議

楼主:
拔掉光敏電阻後無效....面板顏色怪怪的

网友:
三菱的面板...都不是三菱自己生產的....
請去找韓狗的網站看看會不會有規格......

楼主:
回复 网友E:

請問兄臺,我該怎麼找??

用三菱的型號?

网友:
這台可以點只是要燒程式不過40扣有分A扣跟B扣我之前有點過已經賣出去很久

网友:
依據經驗,三菱的面板都是韓廠的,
但是型號是三菱自己的編碼,
所以用三菱的型號應該是找不到...
查看看韓廠12吋的規格,可能有機會可以找到...

楼主:
回复 网友F:

看樣子似乎很麻煩....

楼主:
回复 网友E:

好,我知道了...韓國..12"板..看有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