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COMPAQ V3000拆解+加強散熱
火..

楼主(2010-12-03):
首先…小弟心臟夠強~就在灌軟體的同時~發現到顯卡溫度驚人
就這樣殘殘給他拆下去~是老闆的筆電…呵呵

先來看一下~COMPAQ V3000系列
我單單灌個軟體~GPU就升到81度了~誇張

做個GHOST~以後就不用重灌了…還原就好

再來細部分解…開始(連續動作)

每台筆電分解~最大部的拆解為
1.        機背所有螺絲
2.        取出機背部件~HDD~ROM~DDR~網卡(要記下線色1TX~1RX)
3.        鍵盤分離~鍵盤上側蓋板
4.        LCD分離包含~影像排線~高壓板(背光板)~WL天線~CAM排線
5.        鍵盤邊側上部蓋板
6.        筆電主機板
最後再反向裝回

看一下散熱片

就是這個導熱矽膠片~搞死一堆筆電的北橋~
主要是用矽膠片不用注意高度問題~因為北橋焊上後~錫點高度不一定相同~
所以不會採用直接接觸的方式~

而矽膠片用久了會彈性疲乏所以就造成了賺錢的好時機…喔不是
是因為導熱不良而造成BGA錫點高溫劣化或錫裂的問題

但與個人使用也有關~如果常跑遊戲~又沒清理CPU的散熱的話~
不管什麼廠牌的筆電都很容易掛點

CPU則有高導熱片與銅片互用

北橋有焦黃與脫膠問題
這台在98年有送修過~所以主機板應該是有更換量板
而這顆北橋應該是有重製~因為紅色膠點不對應~也沒上膠=..=

小筆電螺絲不多

殺出紫銅片~因為手邊的比較大片~所以要裁切
但最好是不要裁~因為裁過了以後…銅片會歪歪的~要敲平

CPU後來沒有裝~因為太高了…
鎖到螺絲鈕爆開~好險有爆~不然裝好脫落就糟了~焊回去…

先開機試試
開放通風情形下為~46度

把風扇蓋起來…小燒一下
跑了21分鐘…60度~還可以

再試試裝回燒機

65度~以AMD散步龍來說還算普通

為了一個小銅片~整個很搞肛…
但各位想買二手筆電的就不建議買這台囉~
因為這台散熱真的不好~因為入風處只有從鍵盤ESC的地方進去
進風了以後~LCD的排線又蓋住三分之二~囧
雖然灰塵過濾較好~但也表示風量較小….且大灰塵沒辦法用風量排出

最好是要更新一下BIOS~因為COMPAQ大部份新版的BIOS在CPU FAN的溫控電壓較高
所以散熱程度會好一點~但是會比較吵

只能這樣建議囉~!!

不知道各位大大們有沒有大燒小燒的燒機軟體可以分享在軟體區來玩玩...感謝感謝

网友:
真專業,老闆賺到了!!!

网友:
好奇大,要跑山豬啦!這樣GPU才操得夠。呵呵!
常聽可愛大他說,他是用甜甜圈。

小弟我這有一個疑問,銅片您是怎樣固定上去的啊?是只有單純塗好散熱膏後,接著就靠散熱器直接壓著了?
溫度改善好多喔!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專業好像沒用~老闆我要加薪...這個是重點n_136|
回复 网友B:
哈哈~殺豬+甜甜圈~哇來下載...
是呀~主要是厚度要剛好...這片有點薄~但鎖起來後拿主機板敲一敲桌子(因為沒加薪)
不會掉就沒問題~
其實就好比金屬的導熱程度跟矽膠導熱的程度來感覺~金屬的一定比較好...先預防一下~
應該加減有用~但我覺得是撐不久啦~呵呵

网友:
回复 楼主:

    老闆的筆電這麼花精神, 實在夠厲害.

    拍手~

网友:
很成功的散熱改裝..

网友:
漂亮~這型都有這個通病。
改了之後溫度會改善很多~不過銅片感覺有點薄~
對岸有在賣很多改機用的銅片~

网友:
漂亮~這型都有這個通病。
改了之後溫度會改善很多~不過銅片感覺有點薄~
對岸有在賣很多改機用的銅片~ ...
引用 网友C:

    我好喜欢这款机,以及使用NV-G6150 、 NV 7200、G86-630等显卡芯片的机器,他们让我小赚了一笔,维修人员为了解决散热问题,让我半年时间卖掉了超过10W片散热铜片,哈哈!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m_num_id=4197063147

网友:
這真的是早期發現,趕快治療,
原來那個導熱矽膠片也會變質啊,
上次遇到一台acer的,真的是熱到不行,有回來再用這招。

网友:
喔喔! 我長知識了!

原來還有這招 我之前還在想說要怎麼去改的說XD
原來有套件可以用XD

感謝分享!

网友:
G6150容易空焊.和華碩的G6100有意取同工之妙

网友:
這個燒機軟体可以試試 燒機程氏.rar (463.63 KB, 下載次數: 161)

网友:
GPU矽膠彈萎縮造成過熱及風扇散熱不良,是V3000的通病

网友:
原來 紫銅片在筆電裏面是【這樣用的】~
難怪我有看到許多台【CRT電視】【都是用紫銅片】來散熱!!

网友:
用銅片太硬~~可改用鋁片~~延展性也比較好~~~

网友:
有問題請教....
如何知道紫銅片厚度是否足夠或是不足???
紫銅片如何固定???
上導熱膏直接鎖上嗎???
還是用導熱膠帶貼上???

网友:
又多學到一招,用銅片代替 外面很貴的散熱片
但請問一下大大,這種銅片去哪買?    用散熱膏黏 還是?

网友:
學到了.可以這樣改阿.這樣螺絲還不多阿.裝回後螺絲有多出來嗎.我都會多耶n_097|

网友:
要找到合適的銅片,不太容易.

网友:
回复 网友D:

約用1mm的就好了~~
不要貼導熱膠帶,直接在正反面都上散熱膏~~

也不用譫心固定的問題....只要cpu散熱風扇鎖上後就一起固定了~~~不會掉~~~

昨天突然很異想天開的剪了幾片機殼(PCI)的後檔版~~不知道效果如何~~改天來試試~~~

网友:
回复 网友D:

厚度因該大於一點點~~
然後用散熱器夾緊他!!
2面要上散熱膏!!
厚度約1mm~~1.5mm之間都可以
可以請做原料的裁~~約5塊就有了!!
但晶片還是換新的會比較好

网友(2011-02-12):
好方法~難怪一堆人要賣銅片升級散熱

网友:
我也遇到類似的狀況..........................

网友(2011-04-11):
太晚加入,手邊有一台,高溫掛了,早來就....

网友:
銅片ㄚ
之前學修POWER的時候 裡面就有一些銅片
我都是用那個上去的
連一毛錢都不用花 連裁都不用裁.........

网友:
我之前也有修過這一型的,但型號是V3015AU,沒有獨立顯卡的,不過運作溫度也是頗高的。
另外,HP筆電機板真的做的不太好,我在幫他維修時,他跟我說前前後後總共修了6次(都送原廠),其中就有3次是更換機板,結果仍然還是有毛病,就是會時常莫名其妙的當機...(出現藍底白字)。但我本身並非電子專科,所以無法針對電路部分做深入性維修,因此就只有將系統及軟體灌好,就直接歸還給他了。
PS...HP此款機型更換機板,外面行情至少3000以上。(感覺還蠻好賺的n_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