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從電源供應器拉電源給液晶螢幕

楼主(2010-12-03):
這個問題在這邊問,不知是不是有問對地方,
我有一顆15吋的小螢幕,它的12v 3a變壓器早就不見了,而且也快汰換掉了,
所以實在不想特地再去買一個變壓器,
所以想乾脆從電源供塵器拉電源過去就好,先撐一陣子,
但這樣power不知承受得了嗎?
想請各位高手指導一下..

网友:
ATX 炮兒動不動就可供應個十來安培.. 理論上是可行的.. 只要你的系統吃電 + LCD 用電沒超過 12V1 的安培數..

只是想了解, 若你想從 ATX 炮兒 12V(黃線)直接取用, 有無想到要從那種大 4 PIN 的頭轉換到 LCD 的電源接頭, 這才是重點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電腦的 Power ~ 可!

网友:
記得加上保險絲,以策安全

不過要注意,可能會因為來自電腦內其他裝置用電的干擾問題,使LCD出現水波紋

网友:
經驗

我的就是7X_300W拉出12V給15吋液晶使用...長期使用中一直沒問題

試過12V電源的17吋液晶__需同時開機及開啟易經電源
    電腦主機啟用完成後...再開液晶...會電量不足而主機斷電

网友:
以前還在公司上班時,如果液晶螢幕外接的電源供應器壞掉(LCD大多是12V),我都是要MIS從電腦12V接一條線給液晶螢幕用,我還記得tommy第一次看到我這麼接時,還在一旁說︰啊!這樣真的可以嗎?
救急可以,為長久計,還是修好它吧!

楼主:
那我來接看看,頭我是有..
這顆15吋的也快丟了,我先救急撐一陣子..
謝謝大家

网友:
我是另外拿一個power來接螢幕,感覺這樣長期用比較穩啦!

网友:
19吋的液晶螢幕,用12V,4A電源的變壓器,其用的電流大約2.6-3A
用電腦的變壓器,應該足夠,大大的螢幕為15吋應没有問題

网友:
救急用吧
12v 3a的變壓器 網路上一個也不用200
而且這樣拉也不雅觀 emi又高...

网友:
記得加上保險絲,以策安全

不過要注意,可能會因為來自電腦內其他裝置用電的干擾問題,使LCD出現水波紋 ...
引用 网友A:

後面那句專業了

网友:
去買個中古的變壓器來改,要先查一下15吋的螢幕使用幾W的電力,
遇過 使用須 12V+5V 的螢幕。

网友(2011-03-06):
我也是用一個獨立的POWER  獨立開關12v供給19吋螢幕  5v供給ip分享器及HUB用.....還瞞好用的

网友:
其實接主機內部的+12V出來用,需注意pw的電流是否足夠既可

引用5樓大大所說"試過12V電源的17吋液晶__需同時開機及開啟易經電源
    電腦主機啟用完成後...再開液晶...會電量不足而主機斷電"
會造成pw斷電是因為本身的保護系統啟動關西
任何一種電器產品內部都有"電容器"
在開機瞬間吃電流,導致電壓瞬降
所以pw以為有短路發生,所以自我保護啟動

pw在開機後會有短暫時間不會做任何保護
等這短暫時間過後,保護系統就開始進行監視

小弟如果有說錯誤的地方,煩請指正

网友:
用電腦的 Power提供12V電源的另一好處是開關電腦時,
螢幕會一併開關.

网友:
暫時用,但是最好能分開,暨美觀又省空間又安全。

网友:
不要傷到主機就好!!怕電力不夠害主機板NG~

网友(2011-04-12):
我的液晶變壓壞了我也是用pw

网友:
太厲害 佩服佩服

网友:
改天也來試一試~ 咱用的LCD【15寸~19寸】都是用 12V的變壓器【大陸那裡叫適配器 adapter】!!
不用使用焊槍改電路~ 直接把電線【接上去即可】^-^

ps:不過筆記本電腦比較【不行】~因為都吃19.5V的電!!
筆記本電腦的LCD[可能轉 12V可能]要專門的套件!!會比較麻煩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