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奇美CMV 221A 22"LCD不開機+變色 維修實例

楼主(2010-12-03):
這台也是軟的,聽客戶說之前是畫面變色,後來是跟本開不了機

外觀來張照片

打開來又是電容問題

待換的電容
除了1000u/25v用原本規格外,高壓測以470u/35v,另一端以330uf/35v代用(原本都用220uf/25v)
AD 5V用2200uf/16v代用(原本為2200uf/10v)
另一顆220uf/25V以330uf/25v代用

因待換的1000uf/25v太肥,我用另一個牌子的1000uf/25v代用
換好後的照片

裝回去後,開機是可開了但...變綠色,果真如同客戶說的會變色,調Default一樣

進入工程模式看看

調回出廠資料,若不行就要拆Flash去重燒資料了...好險會變正常

可以看的出來那邊不一樣吧

爆炸電容大合照

1000uF剩下171uF

2200uF剩下565uF

220uF剩下35uF

這也算完修了...算是軟的,工程模式調一下就調回來了
其實今天還有另一台BenQ 22"更軟...開關按鍵板線路脫落,按開關無動作,重裝就好了
因無技術性就不發了,要的歡迎各位大大提出,我再發吧
感謝收看

网友:
話說那個廠牌 CapXon 電容出問題的機率真的是很高的..

SevenTeam 很多炮兒內都是用這類電容的, 全都出槌.. XD

恭喜完修..

网友:
台達電源供應器裡面也是CapXon 電容..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我沒進過 "工廠模式" 調過..

請教一下, 如附圖, 將 6500K 那一行 G 255 調成 128 就 OK 了嗎?

所以這個值 255 過高, 才導致螢幕偏綠..

网友:
恭喜完修,請教一下,如何進入工廠模式??

网友:
恭喜完修,請教一下,如何進入工廠模式??
引用 网友A:

參考一下這篇: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6216

楼主:
這個就是當調至6500k時(原廠預設就是6500k),RGB會照上面數值去做顯示
調9300k,畫面就不變色了,所以就是6500k內的G太高(G=Green,綠色),所以偏色...
還有這個工程模式好用是好用,但不要亂調,沒調好就會使色彩異常
我是使用出廠預設去調,老實說我也不敢亂調...

网友:
很厲害的修理方法。

cremaker大的眼力超好!

网友:
努力充實知識、謝謝版主提供寶貴的資料。

网友:
電容還真容易壞耶

网友:
恭喜完修.......變色都得進工廠模式調整嗎?

网友:
恭喜完修...

楼主:
不一定要進工程模式調,有時是AD板或顯示卡問題
先量RGB對地是否正常...前輩都有類似維修案例了
還有這要小心不能亂調,輕則變色,重則液晶開不了機,開不了機就要拆Flash去重燒才行了...

网友:
請問CMV221的燈管應該是直管沒有錯吧?可否請板主名示

网友:
前幾天也修了一部沒背光+變色的,這片是直管面板沒錯
自己的做法是拍下工模畫面後,進行eeprom init以及auto color

楼主:
如同狼大所說的,這台是直管
奇美這種也有L管的,L管燈口是2粗線+2細線
不像直管是一粗一細線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原本還以為是T-CON的問題^_^''

网友:
有時屏線接觸不良也會如此
上次修一台笨q的筆電就是如此
那台是遍紅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