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法開機的 海力士單面 白牌 DDR 400 512M記憶體維修

楼主(2010-12-04):
1、無法開機DDR 400 512M記憶體

2、測量所有排阻阻值,發現有一支排組最後一個值為無窮大!

3、解焊後發現,排阻已斷裂

4、更換新的排阻後
5、開機測試及進WINDOWS均正常。

网友:
原來…能這樣維修…開了眼界,

趕快來翻手邊壞掉的看還有沒有救^^"

网友:
真是厲害
感謝分享n_036|

网友:
無法開機故障原因很多排阻其一,完修記憶體最好用專業軟體測一下

网友:
原來可能從小零件下手,我都以為是金手指的問題,
每次都拿橡皮擦用了好像都沒用。
感謝分享~~

网友:
這也太高竿了吧
那麼小的元件也可以...

网友:
就耐心的測遲早會抓到的...恭喜完修

网友:
聽過主機板撞件
原來記憶體也會

网友:
回复 网友A:
碰大︰橡皮擦用了2、3次都沒用。甘脆拿細砂紙磨個金亮試試!我有次磨亮4、5片準備丟掉的DDR,
竟然都是好的!想想以前丟掉不少,有些也許是錯認了!

网友:
如果是記憶體顆粒壞了
應該就無解了吧?
那種東西買的到嗎?

网友:
金手指要是用橡皮擦無效時,我就用銅油擦,效果不錯,只是很損金手指表面,但也救了好幾片記憶體和顯卡。

网友:
不錯~ 第一次看到【維修記憶體】!!  很贊!!^-^

网友:
海力士的沒永保嗎

真厲害自己修記憶體

网友:
細砂紙磨個金亮試試,我也用此方法就回了一支,還有十來條,無法度。

銅油擦,讓我想起當兵,擦到手發癢,還是用砂紙方便。

网友:
如果是記憶體顆粒壞了
應該就無解了吧?
那種東西買的到嗎?
引用 网友B:

有舊文提過。用軟體檢查是那一顆,找到了當然有工具就可以換掉了。
(當然也是拆舊的、壞的RAM條來換)

网友:
感謝分享,來去量看看我壞掉的記憶體看看有沒有救

网友:
我都是用擦原子筆的沙膠筆來擦的啊.... 這樣快..... 呵呵~~

网友:
擦原子筆的沙膠筆+1

网友:
想想1Mb 一千元的年代,到現今記憶體氾濫到能自己DIY修復。
阿!我還有好幾支狀況不明的記憶體阿,哪天才能重現天日。

网友:
原來市排 組的問題阿..這個大大都找的出來...厲害...3q

网友:
我也用大大的方法 修好一條 256M DDR 真是謝謝啦

网友(2011-01-20):
真是厲害,觀察細微,看來要把放大鏡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