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天M3C筆電BIOS錯誤各種異常維修實例

楼主(2010-12-04):
本文刪除..讓有心想在這發展的人有足夠的空間..感謝各位長期以來的支持..我走了

网友:
很多筆記型電腦大都是cmos電池掛了導致出問題...可是要換也是門功夫...(因為不好拆XD

网友:
鈕扣電池沒電會這樣
大大真是讓小弟開眼界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修復了
訊息都寫出來了...CMOS Checksum Invalid
要是我會直接先換個電池再說...跟桌機主機板維修方式類似

网友:
這個維修範例, 真的是要經驗的累積啊..

沒想到一個小小的電池也會做怪..

桌上型電腦好像沒類問題耶..

网友:
怪問題一推,一般比較沒有耐性的人,早就放棄了
你還能撐了2個星期...真不簡單
現在搞維修的,不但要會修
還要懂得如何在網路上找到自己要的資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機板電池沒電不開機的問題,我以前在舊文中有提過,我也遇過這種案例,shunxing應該只是一時疏忽了。
還有一些特殊的例子,例如478的主機板,我也遇過沒插顯示卡除錯卡不跑碼(FF-00)。還有一般P4的主機板,如果沒插那組12V的4Pin電源,一般能啟動但是無法開機,但是playx說他遇過沒插那組12V電源無法啟動的主機板,我甚至在早期P4時代也遇過沒插那組12V電源也能開機的主機板。
在維修前應該先把這些小問題先排除,否則會讓自己多走了一大圈冤枉路。

网友:
支持换【新的鈕釦電池】....

ps:
鋰電池+高溫==要小心

网友:
感謝 大大們~提供如此實用的資訊。

楼主:
回復  cremaker

主機板電池沒電不開機的問題,我以前在舊文中有提過,我也遇過這種案例,shunxing應該只 ...
引用 网友B:

這次的實例並不是不開機.....
而是~~他可以開機...鍵盤與滑鼠無法使用...
我拿到的時候...還可以開入XP裡面...
就是鍵盤跟滑鼠無法動作....
我連使用外接鍵盤也無法操作....
一般在判斷這維修...要是沒遇過..還真的不知道怎麼去修這種怪問題..
我一開始是判斷.鍵盤下方的一顆IC(那顆超燙的..有60度左右)
也有想過是IO的問題....這真的除了經驗..要不然真的會走錯路..
當時就是有發現到問題不只鍵盤與滑鼠..連網路都會失效..我才上網找相關資料的

网友:
別看電池小,有時候還真是整死人~
給大大堅毅的纏鬥力拍拍手~

网友:
恭喜完修~

就是有太多情況誤導才會誤判...你說是吧順興大

网友:
我也修過一台和板大同樣毛病的筆電, 但那台是掛捷元的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