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Belkin F1DJ104P-B 4 PORT kVM 無法切換

楼主(2010-12-04):
請問 Belkin F1DJ104P-B KVM , 未外加電源, 連接兩部電腦以上無法切換, 如只接一部就正常可以切換 port, 不知要如何查問題, 請大家提供建議

网友:
大大您的KVM可以外加電源嗎?單獨接可以切換,接多個反而不行,有點像是電源推不動的感覺。

网友:
建議能貼圖就貼上圖吧..

這一款看了下, 應該是沒外接電源的, 如附圖.. 應該是用 PS2 的 5V 電源..

你是接兩台可以, 兩台以上就不成? 螢幕的尺寸? 使用解析度?

网友:
PS2滑鼠拿掉不要用...就可以正常切換不會當機...
我的也是這款..遇到PS2滑鼠有自動供電的...會造成切換異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PS2滑鼠自動供電?

不懂...

网友:
回復  shunxing

PS2滑鼠自動供電?

不懂...
引用 网友B:

拆開來看~~跑一下線路就知道了~~~~
我最後的做法...滑鼠不用...將由鍵盤與滑鼠供應電壓的部分直接斷電(拆掉二極體)
然後改用12V的外部供電...並且不使用PS2滑鼠...
我改用USB...不過...我沒有研究過它的設計..我直接買切換器...自己手動切換滑鼠..

楼主:
目前只接一部 PC 就可以切換, 如再接第二部電腦未開機也無法切換, 跟當機一樣不動, 一直在想是否與 power 漏電有關 ??依 shunxing 大大建議看來只能用來切換螢幕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想我知道你的意思了,電源由PS/2接取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