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E-162 這台疑問,有人使用過嗎?

楼主(2010-12-04):
覺得這台規格不錯,比ut61e便宜,電容可側uf值也蠻大的;是比CA6013貴,但勝在功能多,而且是台灣製的;怎都沒人在討論這台呢?可否請有的大大發表一些使用心得呢?

--------------------------------------------------------------------------------------------------------------------
CIE-162  一只   990元

特    色

☆ 3,3/4位液晶顯示、最大讀數3999

☆ IEC/EN61010-1,CATIII600V,CE

☆自動關機功能

☆自動換檔、可選擇手動換檔

☆讀值鎖定功能

☆電池電力不足警示

☆新式雙色防震鑄模

☆尺寸 : 145H × 70W × 34D / mm

☆多種功能 : AC/DC電壓、AC/DC電流、電阻、電容、頻率、二極體、導通蜂鳴

一般規格
功     能

檔         位
最小解析度
精  確  度

直流電壓  DCV
400mV/4V/40V/400V/600V
0.1mV
±(1.0%+2dgts)

交流電壓  ACV
400mV/4V/40V/400V/600V
0.1mV
±(2.0%+5dgts)

直流電流  DCA
400uA/4000uA/40mA/400mA
0.1uA
±(2.0%+2dgts)

交流電流  ACA
400uA/4000uA/40mA/400mA
0.1uA
±(2.5%+5dgts)

電    阻     Ω
400Ω/4KΩ/40KΩ/400KΩ/4MΩ/40MΩ
0.1Ω

±(1.5%+5dgts)
電    容     F
4nF/40nF/400nF/4uF/40uF/400uF/4mF

1pF
±(5.0%+5dgts)
頻    率    Hz

10Hz〜20MHz
1Hz
±(0.1%+1dgts)
導  通  蜂  鳴

400Ω  < 25Ω   響聲
1Ω

二    極    體
測試電流≒1mA  開路電壓約2.0V
0.01V

±(3.0%+3dgts)

楼主:
抱歉,上面一班規格有些不太清楚,改正如下

一般規格

功     能            檔         位                                               最小解析度  精  確  度

直流電壓  DCV  400mV/4V/40V/400V/600V                      0.1mV  ±(1.0%+2dgts)

交流電壓  ACV  400mV/4V/40V/400V/600V                      0.1mV  ±(2.0%+5dgts)

直流電流  DCA  400uA/4000uA/40mA/400mA                  0.1uA  ±(2.0%+2dgts)

交流電流  ACA  400uA/4000uA/40mA/400mA                  0.1uA ±(2.5%+5dgts)

電    阻     Ω     400Ω/4KΩ/40KΩ/400KΩ/4MΩ/40MΩ       0.1Ω  ±(1.5%+5dgts)

電    容     F      4nF/40nF/400nF/4uF/40uF/400uF/4mF   1pF  ±(5.0%+5dgts)

頻    率    Hz     10Hz〜20MHz                                          1Hz  ±(0.1%+1dgts)

導  通  蜂  鳴     400Ω  < 25Ω                                            響聲  1Ω

二    極    體      測試電流≒1mA                 開路電壓約2.0V  0.01V  ±(3.0%+3dgts)

网友:
我也好想知道這一台有沒有人用過,看似規格不錯,價位也不貴

网友:
台灣做的比較實在不會偷工減料。不過這一台的功能少了一些,精密度也低了 一些。價錢卻「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