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記本主板綜合維修思路

楼主(2010-12-04):
一.不觸發故障檢修:
1. 保護隔離電路:
故障現象為:用電池開機,用適配器不開機。
維修要點:a.接口(虛焊)負載短路,電流偏大
                       負載開路,電流偏小
      b.測量主供電及MOS管的對地阻值
            (電容,電阻,二三極管保險等)
          c.測量主供電(VINT16V)是否正常
          d.測量MOS管的導通條件是否正常:正常無輸出為管壞,不正常則查相關電路
e.控制IC的工作條件是否正常(TB62501)主供電16V,RC振盪,3SW—PMH4,SHDW—1631,DCIN DRV

2. CMOS電路
3. 系統待機電路
工作流程:a.接上電源適配器時,16V從隔離電路輸出給系統待機芯片MAX1631的22腳
b.同時電源16V電阻,二極管輸入給TB62501的57腳和34腳供電
c.TB62501在供電。振盪(內部RC振盪10腳11腳)正常後,59腳輸出3SW電壓給PMH4的7腳,同時52腳向MAX1631的23腳發出該電平總開啟信號
d.PMH4在供電,振盪(內部RC振盪25腳26腳)正常後,43腳輸出3.3V高電平5M-on開啟信號給MAX1631的7腳28腳以及TB62501的63,64腳,這時MAX1631正常工作輸出3M和5M待機電壓
e.3M,5M有輸出到H8,H8在供電振盪後(144,143腳外接10MHZ晶振),待機時19腳為3.3V高電平(按下開關後為低電平信號送給南橋)
f.南橋在有供電3M,1R5M(由1R8M轉),32.768KHZ晶振起振後系統處於待機狀態
4.待機芯片:MAX1631,TB62501,PMH4,H8,  ICH

二.CPU不開機
維修思路:a.CPU的供電(VCORE,CPUIO,1R8B,REF)
b.CPU的時鐘是否正常(輔助時鐘,主頻,時鐘IC)
c.CPU的復位和PG是否正常(MPG,BPG,VR—PG)
d.測量CPU的AD線是否正常
e.測量CPU的控制線是否正常
f.測MINIPCI的AD線,控制線的對地
g.測BIOS上的AD線及控制線的對地
h.刷BIOS
i.CMOS放電         其他芯片:網卡芯片,AC」97
CPU  1.CPU座不良   2.CPU座空焊   3.AD線開路   4.北橋
1.插上假負載測量阻值
2.測量CPU座與之對應的PCB板的阻值
3.插上CPU再測量PCB板的對地阻

三.內存不開機 數碼卡跑28,38
檢修思路:a.觀察內存插槽是否完好,有無變形虛焊氧化
b.試換內存條同時清CMOS
c.測量內存的供電(2.5V/1.25V)是否正常(注意電路上的大電感)
d.測量內存的時鐘信號(1.無電壓2.有電壓無振盪3.插內存才有振盪)
d.測量內存槽AD線和2條系統管理總線的對地阻值(SD:數字萬用表測 DDR:指針表測)
e.測量北橋的工作條件(主要測北橋各組供電及時鐘)
f.刷BIOS
g.試換北橋

四.開機不顯示
維修思路:a.首先判斷是屏本身問題還是主板問題。可用筆記本電腦上的VGA接口插上外接顯示器,開機有顯示說明是屏的問題,無顯示則為主板故障。
b.清CMOS
c.測量CPU的三大條件(供電:CPUVcore1.7V,CPUIO1.05V,1R8B,
d.測量內存顯卡等的供電是否正常(大電感,背面小電感)
e.測量CPU的三大信號的對地阻值(地址線A/32,數據線D/64,C)
f.測量BIOS的AD線(Frame幀信號,INIT,RST,CLK)
g.測量MINIPCI的信號線的對地阻值,PCIBUS AD線的對地
h.測量USB,HDD,CDROM,接口的對地阻值
I.刷BIOS

五.進系統死機
  維修思路:a.首先判斷是否軟件不兼容或系統壞,換硬盤內存,重裝系統,
b.清CMOS
c.CPU風扇散熱不良(重點考慮)
d.晶振不良或分頻器不良
e.拆掉所有多餘外設(無線上網卡,藍牙,貓等)
f.注意各個外接接口看有無短路
g.測所有信號線的對地
h.測所有芯片的供電及時鐘信號(內存CPU 南北橋)看有無空焊現象
i.拆掉網卡,AC」97,PCMCIA
j.刷BIOS試換南北橋

六.不進系統
   維修思路:a.清CMOS
b.換內存和硬盤再重裝系統
c.查CPU VCORE的供電是否不穩有雜波或電壓偏低
d.CPU風扇散熱不良
e.測所有芯片的工作條件
f.刷BIOS
g.換南北橋

七.顯示花屏  維修思路:外接顯示器看是否正常
1.外接同樣花屏
a.更換內存測試(集成顯卡是共享內存的)
b.重新安裝顯卡驅動
c.檢測顯卡芯片是否虛焊
d.顯卡BGA或更換顯存
e.病毒原因
2.外接正常
a.重新插拔屏線兩端
b.加焊屏線接口
c.屏線接觸不好或完全開路,測量屏線(在線測量屏線接屏端的信號線對地阻值,正常時8根信號線阻值完全一致,如有偏大或無窮大則開路或接觸不好需要更換或飛線,如偏小可能為顯卡信號輸出電路引起)
d.液晶屏壞(可找同型號的屏替換測試,如沒有同型號在用代用屏時,在上電前一定要先確認電源和地線是否與原屏一致,否則會燒壞主板或屏本身)
e.顯卡BGA壞
顯示暗屏a.替換液晶屏以判斷是否是燈管損壞
b.燈管損壞,更換燈管
c.燈管未壞,檢查高壓板基本工作條件是否滿足
d.未滿足,檢查信號源部分,滿足,更換高壓板
e.注意休眠開關是否被壓下而短路

八.鍵盤用不了
       維修思路:故障可能為主板電路問題或者鍵盤本身壞
a.鍵盤本身壞會引起串鍵,報警,打不動,開機報錯(301,0210)等
b.主板問題首先應檢查接口,看是否把石墨弄掉或者接口沒連接好
c.注意接口旁的電容是否OK
d.跳線是否OK
e.控制芯片的工作條件
f.CMOS設置,CMOS放電
g.BIOS資料,密碼資料
h.H8芯片和南橋

九.聲音故障
維修思路:a.驅動程序的安裝是否正確
b.音量調節按鈕和軟件的音量調節
c.接口是否OK
d.AC」97的供電(3V和5V)時鐘24.576MHZ是否OK
e.測AC」97與南橋間的控制線的對地阻值
f.測AC」97 L-OUT35.36是否正常
g.測功放IC的工作條件
h.測功放IC到接口間的元器件是否正常
i.測喇叭
j.Mute靜音信號短路也會引起

十.網卡故障
  維修思路:a.檢查網卡接口
b.CMOS設置,清CMOS
c.網卡IC的工作條件(供電3AUX,時鐘25MHZ)
d.測MINIPCI或PCMCIA上的AD線的對地阻值
e.測網橋是否正常,有無擊穿
f.網卡頭上信號的電阻電容是否正常
g.網卡的MAC93C46地址存儲器是否正常
h.注意IP地址的設置
i.換IC(網卡南橋等)
十二.解密
1. CMOS放電(跳帽、撥動開關、短接焊點等,有的時間比較久)
2. 算密碼(利用軟件算通用密碼,SONY、IBM部分機型)
3. 解密工具(解密狗和軟件,TOSHIBA)
4. 刷寫密碼芯片的資料
5. 刷寫BIOS的資料

十三.VGA無輸出
     檢查接口測量,123腳對地值為60-180,12.13.14.15腳為400-800,如果不正常就沿著該腳引線到相連的元器件,再排除故障,一般筆記本先接上VGA設備再開機才能有信號輸出或者按功能轉換,SONY的需安裝FN功能鍵驅動後才能切換到VGA輸出

十四.硬盤接口電路維修
    筆記本硬盤接口與台式機一致,只是在台式機的基礎上附加4針腳,分別是供電和地線
1. CMOS設置不正確,可載入默認狀態
2. 5V供電不正常,追查41,42腳線路
3. 測量各引腳的對地阻值,如有異常,沿著線路檢查
4. 接口1腳RST信號有無高電平
5. 主板上的接口或轉接口不良,可更換測試(SONY 富士通 接口線壞最多)
6. 排除以上問題則為南橋壞(一般南橋壞的不多)
7. 認亂碼,無法分區或分區不能保存
a.多數為3-18,23-29之間的線路開路或阻值變大,通常為南橋信號是出與HDD接口之間的排阻壞或是PCB板斷線
b.硬盤加了密碼之後,在有些機型上能認到,也會出現找不到分區表或無法分區

十五.光驅接口電路檢修
1. 供電5V(看能否出盒,可判斷有無供電)
2. 各信號引腳對地阻值
3. 接口壞或虛焊
4. 南橋空焊或壞
5. IDE接口衝突
6. 註:通病:IBM R32 R40經常認不到,為南橋空焊

十六.USB故障
維修思路:a.檢查USB接口和重新安裝驅動程序
          b. COMS設置,清CMOS
          c.檢查USB接口的5V供電
          d.檢查USB接口的數據線對地阻值,通常為500左右,且2個阻值相同
          e.試換南橋

十七.PCMCIA接口故障
維修思路:a.觀察PCMCIA接口插槽內的插針有無斷針變形或者接觸不良b.CMOS設置,清CMOS
                c.查PCMCIA主控芯片的工作條件
                d.查PCMCIA的供電芯片的工作條件
                e.查PCIBUS(PCI總線)的對地
                f.試換主控芯片,供電芯片,南橋

代碼診斷:FF:CPU不工作
          28:沒檢測到內存,38:檢測到內存工作,不過內存
          49:初始化PCI總線,為南橋壞
          4A:不過顯卡

斷電,運行中突然斷電,主要由以下幾個方面引起
1. CPU芯片等散熱不良,以至過熱保護斷電主要檢查散熱器與CPU晶片是否充分接觸,散熱器內部有無灰塵或異物堵通風口,風扇轉動是否正常
2. 核心供電過高或不穩定,如CPU北橋的供電芯片,在路檢測各路電路電壓是否有瞬間的大幅度起伏
3. CPU溫控電路,檢查替換溫控芯片或溫控電阻
4. 操作系統也會引起意外關機
5. CPU本身損壞,CPU散熱器的導熱銅管內部的冷卻液體乾枯或失效引起
6. 主板上虛焊,會引起無規律掉電
7. 電源開關接觸不好,會引起關機和有時不開機

Cpu核心供電的維修方法(無CPU核心電壓輸出)
1. 測量核心電壓的對地阻值是否正常,如果出現短路時應考慮相關的電容和其它元器件
2. 測量MOS管的好壞(通常上管容易壞)
3. 測量次級電壓控制IC的供電是否正常,開啟信號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則替換次級IC
4. 測量主控電源IC的工作條件是否正常(供電,開啟,PG)
5. 測量VID信號的對地阻值(用假負載時為0歐姆,主要是判斷CPU座子是否有空焊)
6. 在以上工作條件都滿足的情況,我們要考慮反饋電路和大電感是否有虛焊
筆記本主板綜合維修思路
  發表時間:2010-10-15 14:57:52  點擊:26

                                 綜合維修思路

一.不觸發故障檢修:
1. 保護隔離電路:
故障現象為:用電池開機,用適配器不開機。
維修要點:a.接口(虛焊)負載短路,電流偏大
                       負載開路,電流偏小
      b.測量主供電及MOS管的對地阻值
            (電容,電阻,二三極管保險等)
          c.測量主供電(VINT16V)是否正常
          d.測量MOS管的導通條件是否正常:正常無輸出為管壞,不正常則查相關電路
e.控制IC的工作條件是否正常(TB62501)主供電16V,RC振盪,3SW—PMH4,SHDW—1631,DCIN DRV

2. CMOS電路
3. 系統待機電路
工作流程:a.接上電源適配器時,16V從隔離電路輸出給系統待機芯片MAX1631的22腳
b.同時電源16V電阻,二極管輸入給TB62501的57腳和34腳供電
c.TB62501在供電。振盪(內部RC振盪10腳11腳)正常後,59腳輸出3SW電壓給PMH4的7腳,同時52腳向MAX1631的23腳發出該電平總開啟信號
d.PMH4在供電,振盪(內部RC振盪25腳26腳)正常後,43腳輸出3.3V高電平5M-on開啟信號給MAX1631的7腳28腳以及TB62501的63,64腳,這時MAX1631正常工作輸出3M和5M待機電壓
e.3M,5M有輸出到H8,H8在供電振盪後(144,143腳外接10MHZ晶振),待機時19腳為3.3V高電平(按下開關後為低電平信號送給南橋)
f.南橋在有供電3M,1R5M(由1R8M轉),32.768KHZ晶振起振後系統處於待機狀態
4.待機芯片:MAX1631,TB62501,PMH4,H8,  ICH

二.CPU不開機
維修思路:a.CPU的供電(VCORE,CPUIO,1R8B,REF)
b.CPU的時鐘是否正常(輔助時鐘,主頻,時鐘IC)
c.CPU的復位和PG是否正常(MPG,BPG,VR—PG)
d.測量CPU的AD線是否正常
e.測量CPU的控制線是否正常
f.測MINIPCI的AD線,控制線的對地
g.測BIOS上的AD線及控制線的對地
h.刷BIOS
i.CMOS放電         其他芯片:網卡芯片,AC」97
CPU  1.CPU座不良   2.CPU座空焊   3.AD線開路   4.北橋
1.插上假負載測量阻值
2.測量CPU座與之對應的PCB板的阻值
3.插上CPU再測量PCB板的對地阻

三.內存不開機 數碼卡跑28,38
檢修思路:a.觀察內存插槽是否完好,有無變形虛焊氧化
b.試換內存條同時清CMOS
c.測量內存的供電(2.5V/1.25V)是否正常(注意電路上的大電感)
d.測量內存的時鐘信號(1.無電壓2.有電壓無振盪3.插內存才有振盪)
d.測量內存槽AD線和2條系統管理總線的對地阻值(SD:數字萬用表測 DDR:指針表測)
e.測量北橋的工作條件(主要測北橋各組供電及時鐘)
f.刷BIOS
g.試換北橋

四.開機不顯示
維修思路:a.首先判斷是屏本身問題還是主板問題。可用筆記本電腦上的VGA接口插上外接顯示器,開機有顯示說明是屏的問題,無顯示則為主板故障。
b.清CMOS
c.測量CPU的三大條件(供電:CPUVcore1.7V,CPUIO1.05V,1R8B,
d.測量內存顯卡等的供電是否正常(大電感,背面小電感)
e.測量CPU的三大信號的對地阻值(地址線A/32,數據線D/64,C)
f.測量BIOS的AD線(Frame幀信號,INIT,RST,CLK)
g.測量MINIPCI的信號線的對地阻值,PCIBUS AD線的對地
h.測量USB,HDD,CDROM,接口的對地阻值
I.刷BIOS

五.進系統死機
  維修思路:a.首先判斷是否軟件不兼容或系統壞,換硬盤內存,重裝系統,
b.清CMOS
c.CPU風扇散熱不良(重點考慮)
d.晶振不良或分頻器不良
e.拆掉所有多餘外設(無線上網卡,藍牙,貓等)
f.注意各個外接接口看有無短路
g.測所有信號線的對地
h.測所有芯片的供電及時鐘信號(內存CPU 南北橋)看有無空焊現象
i.拆掉網卡,AC」97,PCMCIA
j.刷BIOS試換南北橋

六.不進系統
   維修思路:a.清CMOS
b.換內存和硬盤再重裝系統
c.查CPU VCORE的供電是否不穩有雜波或電壓偏低
d.CPU風扇散熱不良
e.測所有芯片的工作條件
f.刷BIOS
g.換南北橋

七.顯示花屏  維修思路:外接顯示器看是否正常
1.外接同樣花屏
a.更換內存測試(集成顯卡是共享內存的)
b.重新安裝顯卡驅動
c.檢測顯卡芯片是否虛焊
d.顯卡BGA或更換顯存
e.病毒原因
2.外接正常
a.重新插拔屏線兩端
b.加焊屏線接口
c.屏線接觸不好或完全開路,測量屏線(在線測量屏線接屏端的信號線對地阻值,正常時8根信號線阻值完全一致,如有偏大或無窮大則開路或接觸不好需要更換或飛線,如偏小可能為顯卡信號輸出電路引起)
d.液晶屏壞(可找同型號的屏替換測試,如沒有同型號在用代用屏時,在上電前一定要先確認電源和地線是否與原屏一致,否則會燒壞主板或屏本身)
e.顯卡BGA壞
顯示暗屏a.替換液晶屏以判斷是否是燈管損壞
b.燈管損壞,更換燈管
c.燈管未壞,檢查高壓板基本工作條件是否滿足
d.未滿足,檢查信號源部分,滿足,更換高壓板
e.注意休眠開關是否被壓下而短路

八.鍵盤用不了
       維修思路:故障可能為主板電路問題或者鍵盤本身壞
a.鍵盤本身壞會引起串鍵,報警,打不動,開機報錯(301,0210)等
b.主板問題首先應檢查接口,看是否把石墨弄掉或者接口沒連接好
c.注意接口旁的電容是否OK
d.跳線是否OK
e.控制芯片的工作條件
f.CMOS設置,CMOS放電
g.BIOS資料,密碼資料
h.H8芯片和南橋

九.聲音故障
維修思路:a.驅動程序的安裝是否正確
b.音量調節按鈕和軟件的音量調節
c.接口是否OK
d.AC」97的供電(3V和5V)時鐘24.576MHZ是否OK
e.測AC」97與南橋間的控制線的對地阻值
f.測AC」97 L-OUT35.36是否正常
g.測功放IC的工作條件
h.測功放IC到接口間的元器件是否正常
i.測喇叭
j.Mute靜音信號短路也會引起

十.網卡故障
  維修思路:a.檢查網卡接口
b.CMOS設置,清CMOS
c.網卡IC的工作條件(供電3AUX,時鐘25MHZ)
d.測MINIPCI或PCMCIA上的AD線的對地阻值
e.測網橋是否正常,有無擊穿
f.網卡頭上信號的電阻電容是否正常
g.網卡的MAC93C46地址存儲器是否正常
h.注意IP地址的設置
i.換IC(網卡南橋等)
十二.解密
1. CMOS放電(跳帽、撥動開關、短接焊點等,有的時間比較久)
2. 算密碼(利用軟件算通用密碼,SONY、IBM部分機型)
3. 解密工具(解密狗和軟件,TOSHIBA)
4. 刷寫密碼芯片的資料
5. 刷寫BIOS的資料

十三.VGA無輸出
     檢查接口測量,123腳對地值為60-180,12.13.14.15腳為400-800,如果不正常就沿著該腳引線到相連的元器件,再排除故障,一般筆記本先接上VGA設備再開機才能有信號輸出或者按功能轉換,SONY的需安裝FN功能鍵驅動後才能切換到VGA輸出

十四.硬盤接口電路維修
    筆記本硬盤接口與台式機一致,只是在台式機的基礎上附加4針腳,分別是供電和地線
1. CMOS設置不正確,可載入默認狀態
2. 5V供電不正常,追查41,42腳線路
3. 測量各引腳的對地阻值,如有異常,沿著線路檢查
4. 接口1腳RST信號有無高電平
5. 主板上的接口或轉接口不良,可更換測試(SONY 富士通 接口線壞最多)
6. 排除以上問題則為南橋壞(一般南橋壞的不多)
7. 認亂碼,無法分區或分區不能保存
a.多數為3-18,23-29之間的線路開路或阻值變大,通常為南橋信號是出與HDD接口之間的排阻壞或是PCB板斷線
b.硬盤加了密碼之後,在有些機型上能認到,也會出現找不到分區表或無法分區

十五.光驅接口電路檢修
1. 供電5V(看能否出盒,可判斷有無供電)
2. 各信號引腳對地阻值
3. 接口壞或虛焊
4. 南橋空焊或壞
5. IDE接口衝突
6. 註:通病:IBM R32 R40經常認不到,為南橋空焊

十六.USB故障
維修思路:a.檢查USB接口和重新安裝驅動程序
          b. COMS設置,清CMOS
          c.檢查USB接口的5V供電
          d.檢查USB接口的數據線對地阻值,通常為500左右,且2個阻值相同
          e.試換南橋

十七.PCMCIA接口故障
維修思路:a.觀察PCMCIA接口插槽內的插針有無斷針變形或者接觸不良b.CMOS設置,清CMOS
                c.查PCMCIA主控芯片的工作條件
                d.查PCMCIA的供電芯片的工作條件
                e.查PCIBUS(PCI總線)的對地
                f.試換主控芯片,供電芯片,南橋

代碼診斷:FF:CPU不工作
          28:沒檢測到內存,38:檢測到內存工作,不過內存
          49:初始化PCI總線,為南橋壞
          4A:不過顯卡

斷電,運行中突然斷電,主要由以下幾個方面引起
1. CPU芯片等散熱不良,以至過熱保護斷電主要檢查散熱器與CPU晶片是否充分接觸,散熱器內部有無灰塵或異物堵通風口,風扇轉動是否正常
2. 核心供電過高或不穩定,如CPU北橋的供電芯片,在路檢測各路電路電壓是否有瞬間的大幅度起伏
3. CPU溫控電路,檢查替換溫控芯片或溫控電阻
4. 操作系統也會引起意外關機
5. CPU本身損壞,CPU散熱器的導熱銅管內部的冷卻液體乾枯或失效引起
6. 主板上虛焊,會引起無規律掉電
7. 電源開關接觸不好,會引起關機和有時不開機

Cpu核心供電的維修方法(無CPU核心電壓輸出)
1. 測量核心電壓的對地阻值是否正常,如果出現短路時應考慮相關的電容和其它元器件
2. 測量MOS管的好壞(通常上管容易壞)
3. 測量次級電壓控制IC的供電是否正常,開啟信號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則替換次級IC
4. 測量主控電源IC的工作條件是否正常(供電,開啟,PG)
5. 測量VID信號的對地阻值(用假負載時為0歐姆,主要是判斷CPU座子是否有空焊)
6. 在以上工作條件都滿足的情況,我們要考慮反饋電路和大電感是否有虛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