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00W 零件燒毀無法辨識 請各位幫忙

楼主(2010-12-04):
電源沒有切到220V,結果插到 220V 的插座,然後就爆了
有一顆零件燒毀無法辨識,感覺像是陶瓷防爆電阻式保險絲,亮綠色那種,它的一端連接橋式整流器的一腳、另一腳是連接高壓電容的負極
應該是保護電容,查了電阻式保險絲有分0.125A~5A都有,請問要買哪個電流,我看電源輸入 100~120V(9A):200~240V(4.5A)是否有關聯性

网友:
培大您可以參考這篇喔!
http://bbs.pigoo.com/thread-23673-1-1.html
看保險絲,是用在哪個迴路。
依照板子上的標示,還有power規格,大概是125V/12A的規格。

网友:
編號F開頭大部分都是指保險絲,另外換好後上電前要檢查有無其他元件有異常/低阻抗情形

网友:
建議連同高壓側的兩顆大電容,功率晶體
一併解焊,檢測是否良好
方便的話,上電測試時,在AC輸入端串一鎢絲燈泡,以防萬一

网友:
通常插錯電的 , 都不只燒一個零件而已 !!

請小心檢查一次側的元件 !!

如同樓上大大說的加上一些防護吧 !!

网友:
回复 楼主:

建培兄..

s10274chen 大說到了重點..

我看這顆也是 12A/125V 的..

這個好像是快溶型的, 否則應該不會用到這麼大的安培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