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 CMV 726D

楼主(2010-12-04):
這螢幕已經放在等報廢一年多了...
通電下去,AD板上有個塑膠的燒焦味
以前沒有仔細去瞧,最近拆下AD版詳細的端詳
看到了有個鼓包...

這顆鼓包的電晶體位置

敢問這顆上面的訊息太少,小的不會找datasheet
請前輩們指點...
我身邊都沒有壞掉的液晶螢幕,沒有廢版可拆,有一堆壞主機板可殺肉,可是不知道規格不敢亂換

网友:
把 ~旁邊一樣的 型號 拆下 比對 ~...還有 ~相連的 MLCC 注意一下
跟 ~2極體 看看 有沒有 短路..

网友:
D開頭應是指二極體,DP表示是電源(POWER)所使用的零件編號,可以查一下是雙包裝還是單包裝

网友:
是BAV99
供應VGH(22V)給面板使用,要順便確認
後面的電路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
海洋大大~
可以請教如何查出此類零件編號?
每次碰到這種SMD元件就只能換板子.

楼主:
我也很想直接換張版子......
不過 網拍上的這張版子居然要一張棒球隊n_158|
我還是試試看有沒有辦法自行維修

多謝可愛大,狼大還有海洋大的回覆

另外,海洋大提到,"要順便確認後面的電路是不是有短路"
敢問是附近那些MLCC跟二極體都要解焊下來測試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些確實不好查,我會找幾張同樣的板子,上面用的零件規格
雖然相同,但是MARKING CODE可能不同,有些MARKING CODE
是已經知道的,那麼答案就出來了.

网友:
我也很想直接換張版子......
不過 網拍上的這張版子居然要一張棒球隊
我還是試試看有沒有辦法自行 ...
引用 网友B:

有遇過MLCC短路的,也遇過面板VGH短路的,查一下
這一路的電容對地阻抗,避免上電又燒毀BAV99,上電前
兩條屏線先不要裝上去,上電後測量VGH電壓是否正常,
確定電壓正常後,再裝上屏線,分段確認是安全的做法.

网友:
我有一片相同版本的DP1,DP5是用"JG"的,另一片不同版本的也是用"JG",JG的去主機找應該會比較好找到!
另外這片我有買過,在露天記得是NT400元,給您參考看看!

楼主:
此一時,彼一時也.... 目前查詢到的價位就是這麼高

多謝提供一個代用的資訊,如果找不到,露天拍賣還可以買到新的

另外,忘了說,這機型還有另一台好的,我換過高壓版跟AD板交互測試過了,
面板是好的,高壓版是好的,就是這塊AD板是壞的

网友:
之前曾經收過二修的螢幕,是因為面板與AD間排線因安插施力不良,使接觸導體翻起後碰觸其他接腳而造成短路及燒毀,所以遇到以軟排線作為連接的,一定要確認接觸端的狀況

楼主:
http://bbs.pigoo.com/thread-25000-1-1.html
歐耶 找到代用品了...
雖然大小差一點,不過用三用電表測試起來的阻值差不多, 應該是能用吧...

网友:
BAV99很好找,高壓板的低壓回受端
都會用到這種零件,只要確認是兩顆
二極體包裝的,都可以替代.
上面的MARKING CODE不同,
但是功能都相同,一般都使用BAV99
這個字眼來說明是雙包裝的二極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