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才把【大潤發帶燈延長線】插入220v的電源插座~結果沒事

楼主(2010-12-04):
剛才把【大潤發帶燈延長線】插入220v的電源插座~結果[保險絲旁邊的燈泡]沒事
《--》本來以為會過熱燒掉的!!

ps:沒辦法~  因為220v的電源到【我的桌子有 7公尺的距離】~    所以要犧牲【3個 電源延長線】~來接220v電源!!
有燈泡燒掉也沒有辦法!!  《--》不過開關【switch】應該還是好的可以用的!!~可以切斷電流沒問題!!

ps:這3個延長線~以後要接  我從大陸淘寶網買的熱風槍【約700watt~800watt】 與【恒溫烙鐵60w】!!

楼主:
那個卤素燈泡是以前買的~  如果插入【220v電源    是50Watt的亮度】
如果插入【110v電源    則只有是25Watt的亮度】!!

ps:所買的2手燈泡【有附送變壓器~它是220V轉12V】

============
【順便問一下+投票】: 大家【買的恒溫烙鐵】【如果是用來焊接上 SMD的貼片電容】~
大家會想要升級成【有數位顯示的 恒溫烙鐵】   ~還是【沒有數位顯示的 恒溫烙鐵】???
兩者當然是【有數位顯示】的較準確!!

ps:有數位顯示的恒溫烙鐵【控制溫度 準確可以到1度】~
【沒有數位顯示的 恒溫烙鐵】一般的刻度【會有 4~10度的誤差】!!
《--》因為[因為旋轉按鈕]【50度c】【約2cm】《--.所以肉眼來看的話 【向右轉1mm~約是提升  2.5度c】。。。

楼主:
貼點別的~資料  咱可能要7~10年  咱才會想買的藍光刻錄機 》《
因為實在太貴了 ~ 新產品出來一台的價錢【都 7000~萬元以上】

==============
先鋒發布兩款12x藍光刻錄機新固件
現階段Pioneer先鋒旗下共有兩款12x藍光刻錄機產品BDR-S05和BDR-205,最高可以支持到12X的BD-R刻錄,為目前業界最高規格,【刻錄25G的藍光光盤,僅需要不到10分鐘的時間。】
【咱算了一下】【是現在 4.7G DVD+R片的5倍速度!!】

先鋒BDR-S05、BDR-205藍光刻錄機,採用創新激光頭設計,採用最新“液晶補正”技術, 配合動態透鏡,修正因光盤旋轉、扭曲或厚度不均造成的各種信號誤差。智能型自動穩定技術配合新共振自動穩定器(Stabilizer)技術, 可針對光盤高速旋轉時, 由於共振產生的各種彎曲狀況進行抑制, 確保刻錄穩定。
日前,先鋒方面為這兩款產品發布了最新1.10版固件,繼續對其進行性能優化,推薦相關用戶下載升級。
1.10版固件更新包括:
1、改進對BD-R盤片的寫入性能
2、完善PureRead(原音再生)功能
3、增加對新型號BD-R盤片的支持

===================
安泰信的彩色数字示波器
【1】【彩色5.7寸【TFT LCD】】  不傷眼力!!完全沒有輻射的問題!!
ADS1102C彩色数字示波器     /双通道/100M帶宽/500M採樣率/4k 储存深度
【2】凈重2.3KG【跟筆電一樣的重量】

http://www.atten.com.cn/showclas ... y&CategoryId=29
【這個人民幣  好像【1900~2400RMB】吧~   再過10幾年就可以買2手的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大大我不建議這樣使用 說 大賣場有賣220v專用的延長線 建議購買那種3蕊 用冷氣用的改裝下比較價蕩最好多家各 30a開關

网友:
以前有給你一個20A的2PIN無熔絲開關.....外加一個無熔絲開關盒...
還有給你220V冷氣專用的插座跟電源公插...

你自己又有不錯的白扁電線...
這樣搭配不是很好嗎???

楼主:
以前有給你一個20A的2PIN無熔絲開關.....外加一個無熔絲開關盒...
還有給你220V冷氣專用的插座跟電源公插...

你自己又有不錯的白扁電線...
這樣搭配不是很好嗎???

理論上  您這樣是做is對的!!
不過 7公尺的硬線~   實際上運用過+收過線3次以後~ 覺得還是很麻煩!!
覺得 用軟線比較好收線!!   因為7公尺的硬線~要收的漂亮~不容易!! 》《
=====================================================

我發現【大潤發】這款【延長線很好用】~     插頭【90度彎角】~  我在家【走過去】【比較不會撞到弄斷線+踩著拉到線】....
所以就犧牲【大潤發】這款【延長線】了!!  因為【90度彎角】所以拿來接到【快要到天花板之   冷氣的插孔】~也很好用!!

楼主:
阿國大您好~

我的這個 220V [插座]~并沒有要裝冷氣啦~用到【3千瓦的功率】啦!!
在上下樓梯旁邊的墙壁上~所以通常是空著的~如果插上電源線~咱【燈光不明時】可能會不小心撞到或踢到!!
所以是用到才接上延長線!!^-^

咱目前為止~這個插座~只有一個熱風槍【功率消耗:400W】+ 一個恒溫絡鐵【60W】要用而已!!
460Watt /220V     ==   2.09A
所以大潤發【這個延長線】~   可以【耐用到 15A】<-->所以基本上是 OK的!!

ps:我的熱風槍【功率消耗:   400W/每秒】型號
http://www.atten.com.cn/ShowProduct.aspx?productId=62

  大大我不建議這樣使用 說 大賣場有賣220v專用的延長線 建議購買那種3蕊 用冷氣用的改裝下比較價蕩最好多家各 30a開關
已經加過了~ 在電箱裏面!!是個20A的 【開關】~    这[開關]如果off~    插座就没电源!!  3蕊用冷氣用的改裝線~我家里就没有了!!

网友:
理論上  您這樣是做is對的!!
不過 7公尺的硬線~   實際上運用過+收過線3次以後~ 覺得還是很麻煩!!
覺 ...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從配電箱拉出一條來用...
直接釘牆壁...就不用收...
反正是你在用..你高興就好...

電源線一般都可以耐壓到300V或600V(電線的外皮應該多會標示)...
大賣場這種拼便宜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
說到這個,我想說這是"危險做法"。請大家不要學。
首先可以知道當110的延長線接到220V的電時,理應會有一個突波吸收器會炸掉。
你沒有發生這個事,這表示你用的延長的等級已經不是很好的了。

第二個問題在每一個接點是不是可以穩穩的接好呢?
如果接不好時,是不是進成它容易發熱?甚至於我們可以看到社會版的新聞?

所以,以安全上來說,這個大家不要學。

网友:
你部要電線走火損失更大

一條延長線也才三百至四百 買三條一千左右

走火燒掉可能連你的性命都賠掉這樣接很危險

省錢要在該省的地方省

网友:
有些延長線裡面有裝突波吸收器,115V的延長線通常裝200Vdc的突波吸收器
(115*1.414=162V)
可能這條延長線沒裝突波吸收器才沒燒掉
燒掉突波吸收器的味道很臭,在接220V前,最好確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