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帖]日本的100v電風扇~4張內部圖片

楼主(2010-12-04):
[轉帖]日本的100v電風扇~4張內部圖片

主要是看那個100 vac字樣~
有這個 如果您還去接【110V】電壓~  就可能會燒掉【電風扇】!!   》《
一般是要買 110 降壓到100V電壓~的外接變壓器 【200w就足夠了】!! 因為電風扇耗電很少!!
家用的大都 100w以下 ^-^

外接變壓器的線

外接變壓器的線

電容

電容

网友:
回复 楼主:

    借問一下, 插上 110V AC 真的會燒掉麼? 謝謝!

楼主:
我沒試過~  不過【咱聽說】【電風扇的 壽命應該會減少】!!
而且如果您去買此電風扇~  100%的的賣家【應該會推薦您去買 變壓器轉換電壓】!!

==============================
因為我們台灣的用的是110v所以是【多日本 10volt電壓】~所以如果日本電器【在台灣用~應該會啟動幾秒+燒掉】!!
《--》相對的來說~台灣電器【如果在日本使用~應該不會啟動~  不足電壓】!!
10v的電壓~    是【110V】的9%~   統計學上面來講~是明顯有差異的!!

ps: 很多【真正 日本原装 音响擴大機】~ 都是100 Vac
我都不敢買~  因為燒掉一台機器就要虧【3000~20000元】
<-->所以變壓器800元~2000元的錢還是【不要省】比較好 ^-^

网友:
回复 楼主:

    謝謝您的回覆!

网友:
回復  bglmlm

    借問一下, 插上 110V AC 真的會燒掉麼? 謝謝!
引用 网友A:

不會啦! 我幾乎用變壓器 降壓到60~80V AC 吹 電風扇,讓轉速變成低速的一半。

网友:
其實不用降壓器沒什麼關係.重點是家中電壓要穩...

我看滿多客戶連接110V使用也沒發生什麼事情阿...

网友:
回复 楼主:

http://bbs.pigoo.com/thread-24988-1-1.html

小小意見,給你參考!

网友:
接110v應該不會怎麼樣..它裡面又沒有電子零件..照圖片上看來應該只是線圈..頂多只是轉速會快一點而已..

网友:
如果把220V轉110V的變壓器
用110V的話
輸出端是變55V嗎?

楼主:
謝謝大家回答【這個問題】。。。
咱再貼個 100Volt   的pioneer  DVD
這台2手的要 1200元   ~【全新的】價錢應該是 2~3倍《--》所以大家就知道了~  咱這個圖片是 轉帖的^-^
pioneer dv-535

如果把220V轉110V的變壓器
用110V的話
輸出端是變55V嗎?

對的~沒錯!!

我這裡有用【變壓器測過】~
不過是  【220V轉12V的變壓器】去測的
插在110volt的插座啥上~就變成6V!!
ps:輸出電壓【降為原來的 一半】!!

网友:
謝謝大家回答【這個問題】。。。
咱再貼個 100Volt   的pioneer  DVD
這台2手的要 1200元   ~【全新的】價 ...
喔喔

這台DVD內部是交換式電源.插110V沒關係.因為我有和公司貨的拆機對照過.電源板完全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