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怎麼得知家中冷氣消耗幾W?

楼主(2010-12-04):
如題

想知道1Hr要繳多少電費

网友:
1)、房間坪數:?        冷氣噸數=?  COP、EER值:?   冷氣吹幾度=?

2)、即使設定溫度25度,也會因當日的溫度不同,耗電量不同

例:2/1氣溫30度,冷氣設定25度,溫差5度,機器須降5度

    2/2氣溫28度,冷氣設定25度,溫差3度,機器須降3度

3)、版大提供的資料是變頻式的冷氣,變頻會依照溫度不同,自行調節耗電量,所以變頻機種會比非變頻的電費更難預測。

溫差大時,冷氣以高頻運轉  <--耗電,速冷

溫差小時,冷氣以低頻運轉   <--省電,恆溫

電費也會因高頻運轉及低頻運轉的時間不同而電費不同。

4)、噸數不同,空間相同耗電量也不同

例:1噸裝在5坪空間<--省電

     0.8噸裝在5坪空間<--耗電

网友:
實際值--->裝電錶.
理論值--->消耗功率. 冷氣規格表. 說明書中會有標. 大廠牌的原廠網站上都有標.

网友:
如題
想知道1Hr要繳多少電費

【1】很簡單買個 【勾式可量 電流的電錶】!!

【2】兩條 5.5mm直徑的【絞線】【1.5尺  或兩尺就可以了】~  因為牆壁里的電線【您勾不到】~
所以外接兩條分開的直線~ 會比較好測量電流!
您如果嫌麻煩~ 就把冷氣的線線【外皮剪開】~  6到8寸【露出3條  單獨線】~   勾其中一條線~
測出電流數值後~    乘上220V,     得出來的數值就是【幾瓦/每秒】。。。

【ps:】冷氣一般都 2500W  起跳

預測   某冷氣【3000W】
220V x【電流A】==3000w  ,得到【電流A】==13.6A

网友:
冷凍行頭家順興大會說....掛鉤表測電流n_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