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電動機的工作頻率及電壓淺談

楼主(2010-12-04):
電動機俗稱馬達,電動機種類有很多種,這次我想跟大家談的是交流電動機,常見的交流電動機分為單相及三相兩種,我們知道一般家庭的市電是用單相,我們這次也是以單相為主。
談到交流電動機,首先要提到極數,一般常見的電動機極數有2極、4極、6極等等,一個電動機是幾極的,無法從外觀看出來,廠商一般會在電動機的外面用銘牌標示,例如2P(表示2極)、4P(表示4極)、6P(表示6極),電動機的極數越多,它的繞組就越多,扭力就越大,相對的體積就變大。
接下來我們要談到交流電動機的轉速,單相交流電動機的轉速有一個公式︰

n(轉速)=120*F(頻率)/P(極數)

上面的公式告訴我們,計算一個電動機的轉速時,我們要先知道電源的頻率(F)及電動機的極數,舉個例子來說明。
某一個交流電動機是4極(P),而我國市電頻率是60Hz(F)當它依規定電壓接到市電時,它的轉應該是︰

120*60(F)/4(極)=1800(轉速)

如果電動機是2極的呢?

120*60(F)/2(極)=3600(轉速)

上面的例子如果是頻率改為50Hz呢?

120*50(F)/2(極)=3000(轉速)

說到這裡,大家應該會發現,交流電動機的轉速跟市電頻率及極數有很大的關係,市電頻率越高,電動機轉度越快,頻率越低,電動機轉速越慢。而電動機極數較少,轉速較快,極數越多,電動機轉速越慢。
同時在市電頻率固定下,就算是用扭力最低的2極電動機,交流電動機最快也不會超過3600轉。

電動機廠商在設計一個電動機時,就會決定它的工作頻率,以台灣來說就是60Hz,如果在相同電壓下,把原本設計在50Hz的電動機拿到60Hz的地區使用時,問題並不只有轉速問題而已,我們還要考慮因為設計在60Hz工作的電動機繞組,比設計在使用50Hz頻率的電動機繞組更多,所以這時把設計工作在50Hz的電動機拿到相同電壓的60Hz下工作,除了轉速降加快外,還會造成空載電流增加,起動轉矩比原設計過長的問題。

最後我們談一下電壓,我記得台電以前有公佈他們的輸出電壓誤差,我記得是10%的樣子,誤差大的很嚇人吧!
今天論壇有位朋友提起他的日本原裝風扇是使用100V/50Hz,拿到台灣的110V/60Hz直接使用有無問題,這個問題應該很多人會有疑問,所以發這一篇給大家參考。
各位知道日本100V/50Hz的電壓誤差範圍有多大嗎?也是10%(大家可以查一查喔)!所以日本電壓的誤差值也在台灣電壓的電壓值誤差範圍裡面,應該不用擔心才對。
當然負載也是個重點,並不是每樣電器產品都適用,例如電視機的垂直同步訊號是來自市電頻率,如果頻率不對,產品可能就無法使用。

給大家參考一下!

网友:
他那台並不是只限50Hz耶
是50/60Hz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在解釋風扇馬達轉速跟市電頻率的關係,並沒有限定50或60Hz。

网友:
在下補充一點,常見的感應電動機(I.M.)有所謂滑差轉速,也就是實際轉速會略低於所計算出來的同步轉速,是因為使用鼠籠式轉子,透過與旋轉磁場互相感應後產生轉矩的緣故,若要實際轉速等於同步轉速,則須採用同步馬達(Synchronous Motor),其轉子使用電磁鐵,可與旋轉磁場鎖定而達到其同步轉速。

在發電廠中交流頻率由發電機組轉速來決定,會透過監測輸出頻率來控制進入蒸氣渦輪(火力、核能、燃氣與地熱)的蒸氣量或是水輪機(水力/抽蓄)的水量,基本上來自發電廠的頻率誤差很小,所以一些電器設備也會採用交流頻率作為基礎信號源

當發電機組轉速/頻率驟降情形,表示發生嚴重過負載,這時控制系統就會讓發電機組跳脫匯流排,所以之前的全台大停電,就是因為負責南電北送的345KV超高壓輸電線鐵塔地基鬆動倒塌,電廠間並聯運轉鏈路中斷,使北部電廠負載失衡,發電機組跳脫導致北部及中部大停電,而發電量較多,用電量較少的南部災情較少

网友:
電動機俗稱馬達,電動機種類有很多種,這次我想跟大家談的是交流電動機,常見的交流電動機分為單相及三相兩 ...
引用 楼主:

[ 廠商一般會在電動機的外面用銘牌標示,例如1/2(表示2極)、1/4(表示4極)、1/6(表示6極) ]

有關這段話 , 我是有一點疑問 ???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

一般銘板除了標示使用 (電壓 /頻率)  , 結線方法 , 轉速 ..... 還有會標著 : 2P or 3p ..... 4p (極數)  而 1/2  or 1/4 則是 馬力 (HP)

另外還會有絕緣等級 , 及總重量等 !!

网友:
回复 楼主:

    謝謝您的回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沒有記錯,1/2P的確是指1/2馬力,但是如果後面沒有P那表示極數,我看過的馬達數量或許不夠多,可能會有多種標示法。
如你所說的,直接標2P表示2極也很合理。

网友:
一般銘板除了標示使用 (電壓 /頻率)  , 結線方法 , 轉速 ..... 還有會標著 : 2P or 3p ..... 4p (極數)  而 1/2  or 1/4 則是 馬力 (HP)

正常的話,極數都是偶數,
例如:2p,4p,6p......(比較常見到)

一般單相馬達,分為,分相式,電容式,蔽極式
其中電容式:又分電容起動式,永久電容式,雙值電容式(永久電容式就是一般我们在時用的電風扇)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看來你對電動機很了解,你願意寫電動機的教學文嘉惠大家嗎?

楼主:
剛剛去看了兩個馬達,真的極數都是直接標4P,1/4應該是我記錯了,謝謝jeanshyen及gdy的指正,我把它改過來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小弟的朋友在日本留學6年~不管她從台灣帶去或日本帶回的東西~都是直接插電使用~
包含電子鍋~電風扇等等...非內建交換式變壓器的電子設備~
至今都沒看過任何問題~所以小弟深知日本的東西在台灣不使用降壓器並不會造成任何問題~

但像WISH大說的~如果以電動機的部份來看~50Hz與60Hz的關係~
如果像大家都把熱風槍從大陸帶回來的熱風槍及調溫烙鐵~兩者都為220V/50Hz
在台灣的220V/60Hz的電使用下~不就會造成溫度上的誤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學工的人精神就是要像你這樣,有疑慮的問題要找答案。
不過如果是恆溫烙鐵或熱風槍,我想那個影響應該也不是很大,設計在50Hz的變壓器與設計在60Hz的變壓器除了繞組之外,還有矽鋼片的問題,但是50Hz與60hz對矽鋼片都是低頻的東西,誤差雖然達20%,但是對實際使用應該不至於有太太影響,真正要得知其差異,必需透過實驗,這時必須要有可變頻率的交流電源供應器才行。

不管是恆溫烙鐵或熱風槍,它們都是以溫控為主,並不是像電視或一些需要使用市電頻率做基準訊號的設備,所以你可以放心。不過我要告訴大家,恆溫烙鐵或熱槍上的溫度顯示器是僅供參考,如果你用溫度計去測量,你也會發現誤差很大,以我認識的一些朋友設備看來,烙鐵有用溫度顯示的好像只有我。
所以結論是我"騷包"!

网友:
n(轉速)=120*F(頻率)/P(極數)
轉速的單位是RPM(rounds per minute)嗎

网友:
不敢當~小弟很多基礎也都沒各位元老們的熟悉~所以有的問題要提問也不知道要從那個點切入...呵
這麼說來~溫度的誤差的最大主因不是在於頻率的部份了~
改天我看看部份TRIAC的50Hz跟60Hz的規格再來請教WISH大
也感謝wish大的解答

网友:
記得以前台電的60HZ是很準的。即便不準它也會在午夜進行校正。
這就是為什麼石英鐘的時差比用台電的60HZ計時不準的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只以前,現在台電的頻率一樣很準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它只管你一天一共要跑多少。
所以你會在半夜收到大於或是小於60HZ來"校正"

其實,它的難度在於全台那麼多發電廠。當年就可以全部同相的輸出,這真是高難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