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5320c買了塊觸摸屏換 但不知怎樣拆

楼主(2010-12-04):
買了塊觸摸屏換 但拆到這部份不知怎樣拆塊摸 及摸的排線是拉出來嗎
請指點謝謝

网友:
你拉了後就壞了(插槽鬆了)

正確來說它兩邊都有(卡损)的,用小一字起子扳開在抽出來,就可以了。
這種排線都有卡榫的,光碟機裡很多,話說回來你拆它幹嘛!

沒卡榫的可能是焊接上去的,照圖上來看可能在背後吧!

网友:
要裝觸控?

楼主:
謝謝回覆
還未想到觸控屏連接lcd怎樣拆出來 是從鏡面邊撬出來嗎

网友:
觸控面板通常是粘在LCD上的
要先將外殼拿起
才有辦法拆除

网友:
看那圖片,如果你要拆框框中的排線,建議用一個尖利的東西慢慢的將連接器上的咖啡色卡榫
左右慢慢地往上推~等卡榫打開了~那排線才好拔~千萬不用太力了~壞了排線跟連接器都不好買

网友(2011-03-30):
要用撬殼器比較好拆

网友:
好像不是很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