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液晶燈管測試器(三代)可測30~900mm,U型管/直燈管

楼主(2010-12-04):
液晶燈管測試器(三代)可測30~900mm,U型管/直燈管,L102mm×W55(不含19V變壓器)
文星有賣 請問有高手會DIY嗎?

网友:
之前有在電料行買一個CCFL的點燈器.
好像是給汽車點頭燈的圓型CCFL. 應該測螢幕燈管沒問題.
不過小弟懶人一個. 遇到換燈管的就投降, 所以就放著生灰塵.
文星那個好像4百多一個. CP值還蠻高的.

小弟有一台40"的LCD.
三星面板. 有時會一側變暗.
畫面/聲音都有.
偶爾拍一拍又正常.
不知是不是燈管空焊?

网友:
回复 楼主:
這邊有自製線路圖.測量燈管長短則取決於您的高壓板.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E9%BB%9E%E7%87%88

网友:
我这款可以点600MM的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m_num_id=5181823047,还有一款可点700MM的没有上架!

楼主:
DIY精神 省錢 樂趣 實用 想作一個大小通吃的測試器

网友:
文星做的是用電晶體驅動的.

CCFL是吃交流電. 不知道省電燈泡裡的電路板可以拿來改嗎?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E7%87%88%E6%B3%A1
http://store.pchome.com.tw/jclight88/M05591422.htm
點亮要有KV高壓.... 燈泡有?
改成可調電壓. 就可以大小通吃了.

网友:
我也想看看有無哪位高手創造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