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楼主(2010-12-04):
(无正文)

网友:
p = 10 負 12
n = 10 負 9
u = 10 負 6
m = 10 負 3

所以 10000uf=1nf 或 1mf 都不對..

你再算算..

网友:
該跟他講答案嗎?

网友:
該跟他講答案嗎?
引用 网友A:

先請他算算, 算錯了再說無妨..

這樣也能加強他的印象..

网友:
1 mF = 1000 uF..

那麼 20,000 uF 是否等於:

20, 000 / 1000 = 20 mF

建議一定要把 p n u m 搞懂..

网友:
回復  cremaker
n = 10 負 9=90
u = 10 負 6=60
m = 10 負 3=30
引用 网友B:

這邊錯了啦..

例如:

m = 10 負 3 = 0.001
u = 10 負 6 = 0.000001
n = 10 負 9 = 0.000000001
p 自行算一下..

所以:

1 m = 1000 u
1 u = 1000 n
1n = 1000 p

那麼 1 u =  ? p 呢?

1 uF = 1000 X 1000 = 1,000,000

网友:
回复 网友B:
您買了電容表,那表示您對這個領域有興趣,不懂它沒關係,先找本基礎電子學之類的書讀讀,或者在這板上搜尋些文章研究一下,慢慢您就懂了。加油!

网友:
p pico 10的-12次方
n nano 10的-9次方 這個最近比較夯 nm=奈米=10的-9次方米
μ micro 10的-6次方
m milli 10的-3次方
以上每級差1000倍

k kilo 10的+3次方
M mega 10的+6次方
G giga 10的+9次方 隨身碟目前容量大多是幾G
T tera 10的+12次方 譬如硬碟容量1TB

网友:
p pico 10的-12次方
n nano 10的-9次方 這個最近比較夯 nm=奈米=10的-9次方米
μ micro 10的-6次方
m milli ...
引用 网友C:

感謝雷大..

我忘了加上 "次方"..

所以, 像這些單位的基本換算常在電子零件出現的, 一定要搞熟換算方式..

网友:
1mF=1000uF
所以20000uF=20mF,但一般電容表檔位不會寫20000uF,只會寫20mF
用20mF檔位量3300uF,應該會顯示3.3mF,但是值是一樣的
還有電容跟電阻一樣是有誤差的,表也是有誤差
量3300uF不會剛好3300uF,約3100uF至3500uF間都是正常的(電解電容誤差約5-10%)

网友:
這裡有更多的 Metric Prefixes

网友:
推薦樓主一本最基礎電學書籍~有教到電容喔(我的課本...)

网友:
現在論壇可以用上下標~
1p=10[sup]-12[/sup]
1n=10[sup]-9[/sup]
1u=10[sup]-6[/sup]
1m=10[sup]-3[/sup]
1k==10[sup]3[/sup]
1M=10[sup]6[/sup]
1G=10[sup]9[/sup]
1T=10[sup]12[/sup]

网友:
回复 网友D:
對后!之前用過都忘了!

另外,不曉得會不會有人不知道
10[sup]-3[/sup]=0.001
10[sup]-6[/sup]=0.000001
10[sup]-9[/sup]=0.000000001

网友:
次方問題,基電前面是會有教,同樣的,在國中學科學記號時,老師可能會教到。
n、p、μ、m這些記號我在國中時是沒學到,是到了高職才在基電讀到。

10000μF=1000 x 10μF=10mF。
三個零拆開,再換一下,就容易囉!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完全沒學到
或許是我根本沒在聽
我完全沒印象

网友:
現在科學記號表示法在高中才有教了~
高一的基礎物理第一章的東西~
不過新版的99課綱不知道有沒有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