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X724顯色問題(已解決)

楼主(2010-12-05):
這台ViewSonic VX724本來是綠燈閃爍黑屏.

維修好了以後.覺得顏色有點偏黃.

OSD顏色正常.調整OSD怎麼都調整不好.恢復原廠設定也一樣.

進入工廠模式(關機狀態下,先按住“2”的同時按下電源鍵打開顯示器,此時指示燈為黃色。接著按下“1”打開功能表。其中右下角出現“F” 字元,將游標移到上面去並按“2”即可打開。).看起來數據也都沒有異常.恢復原廠設定也一樣.

再進入自檢模式看.白.黑.藍.紅.綠顏色也都有出來.

請問各位先進.這是那裡有毛病呀!

原來是分頻器的關係.因為做維修.習慣使用分頻器做多個螢幕測試熱機.單獨接主機正常.再接到分頻器又是這樣.真奇怪.可是一起接的別台螢幕都不會如此.

网友:
會不會是VGA線有斷線.....

楼主:
會不會是VGA線有斷線.....
引用 网友A:

LCD自檢模式顏色都正常.應該跟VGA線沒有關係.

网友:
可以選其它色溫看看嗎?
紅色是255階嗎?
感覺顏色不太對@@

网友:
檢查連線

楼主:
可以選其它色溫看看嗎?
紅色是255階嗎?
感覺顏色不太對@@
引用 网友B:

選擇其他色溫不是偏紅就是偏藍.綠.白色就是怎麼調都出不來.

楼主:
檢查連線
引用 网友C:

不太懂您的意思.上面圖片都是同一時間照出來的.進入工廠模式的自檢畫面.白色有出來.

网友:
請先把禿起電容換掉(照片上應該有5顆NG)

网友:
同意樓上說法,第二張圖有到五顆電容已突頂(紅圈處),先換掉吧!
拆掉藍框的板子,再拍一張AD板看看有無異狀。

网友:
相信逍遙大應該換完五顆電容了, 因為那是造成"綠燈閃爍黑屏"的主因.

因為OSD正常, 所以應該不是傳說中的燈管老化. 那得從AD版下手了.

有點小疑問, 為何自檢模式的紅有點不太紅, 橘橘的感覺.

网友:
VGA線跟自檢模式沒有關係

网友:
我有一台 LCD   也是偏黃              是VGA線的問題   給您參考

网友:
若是燈管老化OSD畫面有時候不容易判斷...
若有另一台正常的二台同時開OSD就很明顯了...
若OSD確定沒問題....VGA線的嫌疑就很大了
試試把線頭那搖一搖..搓一搓...看會不會瞬間變正常顏色...

网友:
若是EEPROM有問題,則如何RESET都無效(因為設定值無法儲存)
看起來不是VGA線異常,就是EEPROM數值無法記憶跟Scaler內部RGB ADC的問題

另外AUTO LEVEL的選項也可以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