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有沒有大大拆過LED背光的LCD???

楼主(2010-12-05):
請問有沒有大大拆過LED背光的LCD???
想瞧瞧LED的背光燈管是長的怎樣@@
也是跟傳統的燈管一樣也是有燈座,只不過裡面裡面改成一顆一顆的LED嗎?
應該有很多人也想瞧瞧~~~~感謝^^

网友:
回复 楼主:
長得就是跟外面一般賣的LED燈條一樣.上面都是1顆顆的SMD LED.

网友:
led的出來不久,還沒故障品,看誰手養摟@_@!!!

楼主:
gkjnn大~
也是有分幾跟燈管嗎?????
因為沒拆過LED背光的LCD,所以挺好奇的!!!
以後的LED機器如果SMD LED掛掉幾顆的話,不就可以買回來自己焊@@
就不用像現在這樣要換整根燈管

网友:
回复 楼主:
跟一般燈管一樣.它是一條軟性的燈條.可以換.不過您要找得到LED晶粒.

楼主:
大致上了解了~~~
LED跟傳統燈管電壓應該也會差很多吧!
現在的燈管動不動啟動電壓就要個幾百伏特
LED應該沒那麼高了,那他的P+I應該也不同了!
LED晶粒應該到時候維修市場有需求大陸那邊也會想辦法生出來了吧!呵呵~~

网友:
回复 楼主:
淘寶有看過有人賣燈條
這個是LED背光的驅動板
http://www.yrui.com.cn/led2.html

网友:
前陣子差點手養買一台來拆...
還好朋友的阻止了我..
叫我不要做傻事~~

网友:
LED最大差別就是燈管處變成LED燈條,由多顆高亮度白光SMD LED排列,固定在硬式基板或是軟式薄膜電路板上,經鋁框散熱,連接法有全部串接及分組串接方式,透過恆流源驅動,筆電用LED面板的恆流源與面板電路做在一起,電源也從屏線接頭輸入,電壓有5V、7-20V及5-20V,端看筆電端供應來決定,亮度控制採PWM方式控制

网友:
這樣應該會比較省電厚...而且故障率比較少,除非恆流源故障..

网友:
LED壞了會變成一區或整條不亮

网友:
回復  myeasylove
淘寶有看過有人賣燈條
這個是LED背光的驅動板
引用 网友A:

到了那個連結看了一下..

用的 VOut 小多了, 只有 30、40V, 功率也小多了..

貼張圖讓大家看一下..

网友:
這邊還有冷陰極管液晶屏改LED背光的教學
http://www.yrui.com.cn/office.html

网友:
最近有機會去撿了一些LED條
背光板在用的,尺寸也不太一樣,
棵粒有3V也有5V的,組合模式也都不太一樣
整條有10V,18V,21V,27V,50V的,使用機型不同條件也不同
加上棵粒的組合密度也不同,耗電亮度都不同,
大部份LED都是幾棵為一組,有時1排也有3或4組並聯的,
PO上一些還沒解體重組的,
LED最大的好處就是比較省電
一般同尺寸的燈管背光在1.5a時,LED可能只要0.5A就可以了

网友:
這邊還有冷陰極管液晶屏改LED背光的教學
引用 网友A:

謝謝gkjnn大提供的資訊~
對led背光有更進一步的瞭解~

网友:
某背光廠的廢料區, 不能光明正大, 用手機偷拍幾張

報廢LED,真想帶回家

報廢LED,真想帶回家

各式接頭1

各式接頭1

各式接頭2

各式接頭2

各式接頭3

各式接頭3

報廢燈管,其實大部分都是好的

報廢燈管,其實大部分都是好的

网友:
省電又環保.

网友:
改LED背光似乎不錯
比更換CCFL燈管容易多了
但是一條LED可以取代兩根CCFL嗎??亮度不知道夠不夠
感覺它一條LED的寬度跟兩根CCFL寬度差不多
此法可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亮度一定夠 而且會更亮
缺點是 原本的LCD的小瑕疵會更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