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替代元件......

楼主(2010-12-05):
請教各位先進
1M0565R是否可用1M0265R代用??
另外有一顆查不到資料....
上面標
     N3C
CH20A15
請各位大大幫幫忙~~~~3Q

网友:
1M0565跟1M0265兩顆的放大電流差太多了吧~
0565 ID=5A  0265 ID=2A不能替換喔~

而FCH20A15可採用共陰極的蕭特基二極體替代~
只要耐壓跟耐流夠即可使用~這顆為150V 22A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NIEC/FCH20A15.html

楼主:
感謝好奇~~~
順便再詢問一下
圖中燒毀了三個元件
一個上面標A2 二極體
另外一個看不清楚了,但是從旁邊的對照起來應該是
A75(還是s)
這兩個替代元件好找嗎?~~~
像這種小元件datasheet上面也查不到是什麼@@是有其他的查詢方式嗎?
總覺得找替代品好難= =...

网友:
SMD元件上的打印不是型號,是code....必須查才知道它的型號(本尊)是啥,
然後才知道可以用什麼代用..

Q508...是A7S嗎?
A7s
BAV99
Sie
D
SOT23
dual ser BAW92

A7s
BAV99W
Sie
D
SOT323
dual ser BAW92

A7s
BAV99T
Sie
D
SC75
dual ser BAW92

A7s
BAV99U
Sie
D
SC74
dual ser BAW92

D511...是A2嗎?

楼主:
請問a471大~
難怪我去露天找A7s找不到...
查您說的BAV99就出現一堆了= =
請問如何利用code碼去查他本尊型號??
感謝!!
D511是A2沒錯~~~

BAV99還有分SOT23跟323的.....
我的是SOT 323.....殘唸.....露天沒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請問a471大大~~
A7S我有找到了~~~
另外A2我去查了一下SMD COED查到是
A2        HSMS-280C        HP        D        SOT323        dual HP2800
再用HSMS-280C去datasheet查,但是查到的跟我照片中的A2似乎不一樣......
http://www.alldatasheet.com/data ... 0/HP/HSMS-280C.html
是哪個步驟有誤嗎?~感謝!!

网友:
To #6 myeasylove大:
參考參考.....
(ps:以上資料為網路搜尋,非本人原創,特此聲明!)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謝您的提供!!
我查了一下A2的COED有6個...
A2 HSMS-2802 HP D SOT23 dual HP2800
A2 HSMS-280C HP D SOT323 dual HP2800
A2 BAT18 Phi C SOT23 High performance band-switching diode
A2 MMBD2836 Mot A SOT23 dual ca sw diode 75V
A2 CFY30 Sie CQ SOT143 n-ch GaAsfet 6 GHz
A2 MBT3906DW1 Mot DO SOT363 dual 2N3906

SOT323封裝的跟我一開始查到的一樣....HSMS-280C
datasheet查跟我照片中的A2不一樣.....

网友:
抱歉,沒仔細看你的發文,以為要找SMD三極體Datasheet........

花些時間找到圖片上零件代碼"A2",它是SMD二極體"UDZ12B",
有兩家公司有生產,但兩家的標示不同,ROHM的標示:

~~ROHM~~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view/36651/ROHM/UDZ12B.html

另一家DIODES的Datasheet給你參考:

~~DIODES~~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view/59358/DIODES/UDZ12B.html

以上是小弟找到的資料,有疏漏或錯誤的地方,還請站上先進不吝指正.

网友:
坦白說SMD元件我也不太會找出真實身分,有時後查出來的封裝
一樣卻是根本不同的東西...

楼主:
感謝john_avatar 、a471 兩位大大的指導~~~
請問一下john_avatar大~
有無SMD二極體的COED速查表?麻煩您囉^^

搜尋了一下露天......都沒有= =
UDZ 5.1B...

楼主:
回复 网友C:
請問一下chi大
您怎查到A2這顆二極體是
1N4148W
1N4148WS
1N4148W-V
能教導一下嗎?~~~萬分感激!
另外圖中原本是SOD-323 封裝的,換成SOD-123不知道會不會太大顆弄不上去= =
SOD-323 封裝的一次要買100顆...沒用到那麼多顆XD

网友:
1.TO chi 大大
   感謝大大指點,讓小弟又學到一些常識,玻璃管二極體可以代用SMD二極體...受教了!

2.回myeasylove大:
   有沒有二極體代瑪表!?這...我不確定有沒有,我也找了很久,就是還沒找到啦.
   我的方法比較笨些,就是收集二極體的datasheet存檔,遇到要用到的時候比
   對一下;不然就是找廢板拆零件,為了幾顆小零件上網拍買不太划算,光運費就
   超出好幾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不知道你用 UDZ 5.1B 是要代換什麼零件,如果是你詢問的"A2",那就不可以
"A2" 只是一般的二極體,從零件編號大概可以得知,Dxxx 是指一般型二極體
稽納二極體的零件編號,則一般都會是以 Z 開頭,如 ZDxxx
而 UDZ 5.1B 是 Zener diode,也就是稽納二極體,或稱穩壓二極體,有電壓之分的
UDZ 5.1B 從型號看就是 5.1V,而 UDZ15B 就是 15V,那你說可以代用嗎?

SOD-323 和 SOD-123 的差別從圖中不是很容易分辨出來
SOD-323 含引腳 2.5mm 而 SOD-123 含引腳 3.55mm
兩者相差1mm,左右均分掉,只差0.5mm
所以使用上應該不會有問題的

如果一定要 SOD-323 封裝的
那就這個吧...只不過它的代碼是"T4",而且也貴了一倍

1N4148WS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11156820906

至於怎麼查的...當然是用Google
http://www.google.com.tw/search?hl=zh-TW&biw=1002&bih=871&q=Diodes+Marking+%22A2%22+SOD&btnG=%E6%90%9C%E5%B0%8B&aq=f&aqi=&aql=&oq=&gs_rfai=

楼主:
回复 网友C:

chi大~
感謝您的解說!
那我燒掉的幾顆元件都是二極體囉!!!
A7s(圖中D504)這個是三隻腳的
跟A2(圖中D511跟D512)這跟是兩腳的
可以請教您怎得知A2二極體的Datasheet
SMD元件上面印的code該怎麼反查他的本尊!
john_avatar大有上傳三極體的代碼表~~
那二極體的部分有嗎?還是只能靠經驗= =...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的..圖中那幾棵都是二極體,只是封裝不一樣
A7 是兩個二極體包在一起,這種三支腳的還要注意腳位,就像電晶體的 E、C、B
而 A2 當然就是單獨一個
雖然都是二極體,代用上還是要注意規格,如耐電壓,耐電流等...

該怎麼反查他的本尊,目前好像也只能靠經驗,各憑本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補上這張圖,你就知道三支腳的有哪幾種形態了...
這在代用上是特別需要注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謝chi大耐心解說~~~
我吸收囉!!3q~~~

网友:
感謝大大們熱心的講解並提供檔案